[电脑] 淘了个罗技无线鼠

楼主(2020-07-28):
十块钱淘了个罗技无线鼠,试机的时候太匆忙了也没注意滚轮,回到家才注意到滚轮不灵,偶尔才能滚动,这TM就尴尬了,找了半天也不知道这鼠是罗技的哪个型号,淘宝拍照识别也找不到,感情买回来也不能就这样闲置啊,坛子里知道的大神告知这个毛病如何处理,有一说一,老罗技的做工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现在的罗技,唉......

网友A:
上古的鼠标,适配器N大,这个鼠标是光栅的,考虑是不是芯片坏了,不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B:
理论上不会坏,光栅清下灰吧,应该是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不会坏,光栅清下灰吧,应该是堵了。

拆开看了一下,里边滚轮支柱一边裂开了,滚起来有轮挫感,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古的鼠标,适配器N大,这个鼠标是光栅的,考虑是不是芯片坏了,不是简单的问题。 ...

啥型号知道不?

网友:
我这有概率能修复滚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一下,里边滚轮支柱一边裂开了,滚起来有轮挫感,是不是这个原因? ...

那就麻烦了,这是罗技LX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麻烦了,这是罗技LX5。

谢谢了,知道型号买个滚轮换上可以吗?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修复,转轴空心处镶一个圆杆进去,我看过去牙签可以顶用---取材方便加工简单,有铜杆也可以----用粗铜丝亦行、别找铁加工困难。像木匠的拼钉,然后过盈配合即可。断裂处、拼杆处涂胶。啊呀,好像看错了部位,这个滚轮是悬浮式的,里面有个小弹簧卡位。按下滚轮是中键、左右摇摆再增加2个键,罗技的按键可以自定义的,希望可以找到你对应操作系统的驱动。
good luck。

网友:
看描述,好像是光栅不正,如果可以动,表示电路没有问题,先排除轮光幕是不是有问题。

把滚轮拆了看看,是不是有缺损,中轴是不是有断裂活着是中轴托断裂。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一下,里边滚轮支柱一边裂开了,滚起来有轮挫感,是不是这个原因? ...

有可能,支柱断裂,会导致光幕不稳,对射管数据就乱了。

网友:
家里还有一个这样的适配器

网友:
太老的型号了,现在无线鼠标很便宜好用,没必要淘老款的了

网友C:
裂了用502胶水,然后仔细打磨,物理故障好修理。

网友:
罗技别买太差的 手感功能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裂了用502胶水,然后仔细打磨,物理故障好修理。

那要看哪里裂了。

如果是托裂了用铁丝勾一下,做个兜子兜着。

如果是中州断裂了,就是用铜丝或铁丝穿进去,用胶水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