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来拆拆大焊锂电角磨机

楼主(2020-07-28):
本来打算入手大有角磨机的(因为有5401双电闪充),后来看到大焊这么便宜就入手这款了,毕竟常用的还是插电款的,偶尔应急用下对于常在外干活的人足够了(毕竟一直用锂电的话电池电量肯定供不上哈)

图片都由手机拍摄,各位看官勿喷(虽然经常拆卸各种东西,但真心没留意拍照)

概貌

螺丝全部拧下后拆开上盖

带锁定开关

电路板全部灌封,看不到内部电路

轴承套+垫片(看到论坛有人发帖不带套哈)

下边是电池部分的

电池电路板,芯片型号都抹去了吧,反正我是看不到的

点焊部分,不太懂,一般都用烙铁焊的,没用过点焊机哈哈

电池 前边能看到HK,不认识什么牌子的,凑合能用就好哈

网友A:
楼主买的哪个套餐,还带套,真心不错。我的就没套

网友B:
我的不带套,最新的带了工艺又改回来了,被抛弃的一代

网友C:
测测最大功率是多少?有人说这种白色电机比蓝色电机的大,你这个是银色机头见过都是黑色机头,还有套里居然还有一个垫片我的就没有那个垫片

网友D:
品种太繁多了。可能有好几代了。哈哈哈哈。我的是黑色,里边蓝色润滑脂。带不带轴承套没拆,也不知道。

网友:
无感无刷方案可能像JY01或JY02,转子用去重法调过动平衡。

网友E:
这个电池和大艺 不通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池和大艺 不通用吧

好像是通用的

网友F:
电池是手工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的哪个套餐,还带套,真心不错。我的就没套

特价裸机(一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带套,最新的带了工艺又改回来了,被抛弃的一代

昨天到手就拆开看了下,看到带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测最大功率是多少?有人说这种白色电机比蓝色电机的大,你这个是银色机头见过都是黑色机头,还有套里居然 ...

这个真没测过,好像论坛有老铁测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品种太繁多了。可能有好几代了。哈哈哈哈。我的是黑色,里边蓝色润滑脂。带不带轴承套没拆,也不知道。 ...

一批一批的吧,卖完再组装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池和大艺 不通用吧

不是威克士插脚的,是不是大艺的没试,有空回家拆下大艺电动扳手插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是手工焊的

这个没用过点焊机的人看不懂

网友:
就是大艺通用电池的,我的是黑色机头改天拆了看看

网友G:
请教下这个如果换成6串的电池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这个如果换成6串的电池可以吗

应该不行吧,6串改了电压的

网友(2020-09-20):
充电的用这方便、但是不是合长时间运行、电池续航能力不行

网友:
大焊锂电角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