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尖嘴钳 不考虑价格到底哪把好用耐用?

楼主(2020-07-29):
哪位大神两把都有的?不考虑价格到底哪把好用耐用?看说明威汉刃口更好?要耐操哟,非抚摸党,主要水电安装。谢谢大家。

网友:
你这两把区别不大,随便那把都一样。 要是我用,我喜欢小点的,你这两把都不满足我的要求,我是用来做小元件夹持、整理。

网友:
威汉配色舒服点。。。

网友:
肯定是威汉,64》61,前提是威汉未虚标!!

网友:
耐用公认凯尼派克。我有把威汉的尖嘴还是贵的 结果尖嘴对不齐 偏了至少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也不发表下意见?买了没怎么用过?

网友B:
买了几把开你拍客。。。二手的20元一把,,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几把开你拍客。。。二手的20元一把,,值

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几把开你拍客。。。二手的20元一把,,值

在哪家买的?我去看看。

网友:
赚钱吃饭弄好点,家里20包邮的世达也没区别。

网友(2020-09-20):
这两把都不好用,必须要有拧卸功能那种,也就是钳口有个缺口那种才好用,可以弯线,这种类型不适合水电工

网友(2020-11-14):
必须 Stanley 斯坦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