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12V-1A的电源做工还不错

楼主(2020-07-29):
银河星元科技生产的

网友:
用料,做工都很好

网友:
这种应该算还可以了

网友A:
五个字,中规中矩。

网友:
用料扎实,做工细致,焊点圆润饱满,好电源,良心厂商。

网友B:
好像没看到芯片,如果空载不发热继续用,空载发热当备用电源先放着,实在没有换上凑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个字,中规中矩。

四个字,中规中矩…呵呵

网友:
很不错的RCC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看到芯片,如果空载不发热继续用,空载发热当备用电源先放着,实在没有换上凑合用。 ...

我试了一下,空载确实发热,但是功率表显示无功率输出呀,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空载确实发热,但是功率表显示无功率输出呀,这是为什么吗? ...

你功率表坏了,发热肯定有能量消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空载确实发热,但是功率表显示无功率输出呀,这是为什么吗? ...

单管式RCC自激方案空占比调节率没芯片方案好,到轻负载和空载的时候需要稳压管和假负载电阻释放过高电压,防止烧低压侧电解电容器和整流二极管基准源等,过流时间长点烧高压侧主开关管,短路负载秒烧主开关管。芯片方案电源通常在轻负载采用跳周期变频调制稳压,好像芯片里比较器等不必要内核休眠减小功耗,到较大负载唤醒内核切换空占比定频调制稳压限流。功率计插座我也有,但只有功率因数和有功功率,电源轻负载的时候功率因数都低,只有饱和负载功率因数高,机箱电源和笔记本电源好的都带功率因数校正,轻负载和重负载功率因数肯定接近百分之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管式RCC自激方案空占比调节率没芯片方案好,到轻负载和空载的时候需要稳压管和假负载电阻释放过高电压 ...

你的意思是这电源,空载发热是正常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电源,空载发热是正常的了?

大多数只有三极管和功率管类芯片的电源,空载发热是正常的。实在担心留着备用,先用芯片方案等好点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