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NEC VK11 二合一平板电脑 到货50台

楼主(2020-07-29):
品牌型号 NEC VK11,二合一平板关联thinkpad x1 helix2
数量:50台
使用感受 12寸的二合一平板电脑,1920*1080高分辨率屏幕,完美无斑无点,显示效果可喜可贺,带10点手触,操作方便你我他,电池损耗极低,待机时间超长
新旧程度 9新以上
配置 处理器是M-5Y71(顶配版),4G内存,128G固态硬盘,以上配置机器+键盘+原装笔+电源=850元顺丰包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拍下,价格你们可以对比一下thinkpad x1 helix2,一模一样的机器,只是品牌不一样,况且现在NEC也姓联想了

网友:
可以换内存吗?

网友:
应该和硬盘都可以升级,但是代价不菲。

网友:
买了一台,用起来还不错,就喇叭声较小。想看拆机图,百度都搜不到拆机图

网友A:
helix2以前我用过,可以插卡4g上网,这个同款支持吗?支持的话我入一个替换掉手里的小米平板4g板

网友:
我以为坛友过去可以优惠啥的,明码就是850啊

网友B:
有大神能把这玩意安装安卓不?耍吃鸡,屏够大。不过现在企鹅里面全部是宝宝的声音。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大神能把这玩意安装安卓不?耍吃鸡,屏够大。不过现在企鹅里面全部是宝宝的声音。哎。 ...

对 安卓系统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lix2以前我用过,可以插卡4g上网,这个同款支持吗?支持的话我入一个替换掉手里的小米平板4g板 ...

我买的那个是不支持的,有个小孔是插TF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大神能把这玩意安装安卓不?耍吃鸡,屏够大。不过现在企鹅里面全部是宝宝的声音。哎。 ...

是个电脑就能上安卓x86,还有凤凰,remix这些

网友:
带手写笔不?手写笔带压感可以用来画画不?

网友:
这个是不是IPS屏?
是不是全贴合屏?

网友:
有意,就是默认带不带笔啊啊啊啊 啊

网友:
能不能加内存

网友:
标题是VK11,图片是VK12,两个配置是有点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