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水壶换插簧一年,拆开看看

楼主(2020-07-29):
电水壶发热盘接头总是烧坏,以前要定期换。后来把接触片仔细打磨一番,然后换上插簧和新线。
一年了拆开看,还不错。

网友A:
养生壶?底座这么多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养生壶?底座这么多圈?

这好像是外控加温。

一般的烧水壶是自控加温,只要三圈电源就可以了。这个有两根控制也走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养生壶?底座这么多圈?

有个热电偶

网友:
好换配件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
几十元电水壶来的,质量还可以了

网友B:
新线插簧接触片折成直角,会不会降低功率发热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线插簧接触片折成直角,会不会降低功率发热更大

不会的

网友C:
接触电阻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电阻降下来了

没错

网友D:
这种插片很不靠谱的

网友:
最近偶也修了一个,但不是壶的问题

网友(2021-01-27):
引用 网友D:
这种插片很不靠谱的

给拆了两个现在买的电热水壶,这个和电热管连接的插簧改成点焊连接了,插簧连接始终是个隐患。

网友:
好多同心圆啊…

网友:
液体加热器这名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