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iPhone6S指纹功能正常,返回键故障维修

楼主(2020-07-29):
苹果6S指纹功能正常,返回键故障维修家人手机,正常使用,突然返回键不能使用,测试指纹,功能正常,拆开看看
拆开发现金属片氧化,清理无效。查询键盘断线,飞线解决,不知道飞线能使用多久,其实排线不贵,但是指纹功能就没有了。

苹果6S,电池已经更换过

指纹键检查

正面

拆开金属片

检查

屏幕排线接口飞线

键盘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A:
网上可以修指纹,30块左右 ,估计慢慢的还有排线会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可以修指纹,30块左右 ,估计慢慢的还有排线会老化

看了,指纹功能没有问题,返回键有问题,估计使用频率问题,能用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