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猫盘我家云粒子云之类的改造NAS,哪个比较稳定可靠?

楼主(2020-07-29):
想整一个廉价低功耗nas,刷个OMV,一百块以内就能买一个的二手的,翻了闲鱼,那些猫盘、我家云、粒子云、贝壳云、迅雷之类的,到底哪个比较稳定点?
要求:能刷OMV,至少双核配置,硬盘能休眠的,待机功耗比较低,稳定不掉的
哪位大侠给推荐一下?
虽然用路由器也可以做一个简易nas,但是羡慕那些专业nas系统,功能强悍,客户端软件也比较完善

网友A:
看主要用什么的,一般下下bt 做数据备份的话,你上面说的nas,是够了,我用我家云,刷的是纯净版的omv,直接装的软件
硬盘不休眠,bt跑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
建议买DS120J,几百块,早买早享受,也不是太贵

网友:
同问,想要个可以备份手机照片的,客户端简单好用的。给非专业人用的。

网友:
有个猫盘,刷OMV的,发现没什么用啊!

网友B:
手头有个小猫盘,稳定使用了4~5个月了,挂的3T西数,平均功耗才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个小猫盘,稳定使用了4~5个月了,挂的3T西数,平均功耗才5W

我手上只有3.5寸机械硬盘,功耗不小,可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只有3.5寸机械硬盘,功耗不小,可悲

一个3.5盘自身功耗就10W开外了,我另外组了一个黑裙,N3160四核 2G,加上2个旧台式硬盘,单盘功耗16-20W,双盘25-30W,我只是偶尔打开做做增量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3.5盘自身功耗就10W开外了,我另外组了一个黑裙,N3160四核 2G,加上2个旧台式硬盘,单盘功耗16-20W ...

是想别闲置了手里的3.5寸盘,所以想搞个玩玩,目前还真没什么大用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3.5盘自身功耗就10W开外了,我另外组了一个黑裙,N3160四核 2G,加上2个旧台式硬盘,单盘功耗16-20W ...

没那么大吧,我用大猫盘接2t硬盘稳定工作功率9瓦左右,这还是包括电源消耗功率。

网友D:
猫盘+黑裙+1Tssd,很稳啊。除了系统不达标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猫盘+黑裙+1Tssd,很稳啊。除了系统不达标你的。

猫盘内存才512M,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大吧,我用大猫盘接2t硬盘稳定工作功率9瓦左右,这还是包括电源消耗功率。 ...

哦,我是用的x86平台的cpu(N3160)搭配的3.5寸测出的10W开外,你用猫盘ram平台搭配是9W,这很正常哈

网友(2020-09-20):
引用 网友A:
看主要用什么的,一般下下bt 做数据备份的话,你上面说的nas,是够了,我用我家云,刷的是纯净版的omv,直 ...

求纯净版omv

网友(2021-01-19):
下载宝,加3T,3.5寸,5W待机

网友:
粒子云就挺好的,不贵,刷个omv美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