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发个ONFI和TOGGLE的白皮书,会玩的大佬拿走

楼主(2020-07-29):
主要是描述了ONFI、TOGGLE片片的上电顺序ONFI主要针对英特尔、镁光、海力士一类
TOGGLE主要针对三星、东芝这类
时序、波形、如何读写的那些,还有一些神秘定义等等

喜欢研究闪存的可以看看、做逻辑分析的话可能会用的上、想自己造NAND闪存的话必备

纯英文的、可以借助你一切能用的翻译工具进行破译

ONFI节选

TOGGLE节选

没积分的可以尝试下面刮刮乐系列链接

链接:pan.baidu.com/s/1yEWekb53egVBOL9lF31tOg

提取码:l763

网友A:
TOGGLE呢?

这个不是开放阵营,没有规格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GGLE呢?

这个不是开放阵营,没有规格书吧

这个就是

网友B:
那我也凑个热闹传一份4.2版的onfi specification吧,今年2月发布的
ONFI 4.2

Published in February of 2020, ONFI 4.2 extends NV-DDR3 I/O speeds to 1333MT/s, 1466MT/s and 1600MT/s. The BGA-252b four channel package is introduced which has a smaller footprint than the existing BGA-272b four channel package. To enable higher IOPS multi-plane operations, addressing restrictions related to multi-plane operations are relaxed.  ONFI4.2 also includes other errata related to the ONFI4.1 specification.

学飞机哥来个刮刮乐百度云链接
链接:pan.baidu.com/s/1QMOaPjOEc_whBZzZLPUGag 提取码: sq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也凑个热闹传一份4.2版的onfi specification吧,今年2月发布的
ONFI 4.2Published in February of 2020 ...

你学坏了

网友:
全英文的只能慢慢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