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整流器桥当二极管是否可行

楼主(2020-07-29):
不知为什么,淘宝搜大功率的二极管,感觉很贵,而全桥很便宜。比如

这个50A的整流二极管17元多,并非这家,别的也差不多

再看全桥

只有2块多,当然不止这一家,我刚买了两个,也是标称50A1000V的,3.23元,跟这个相比,只是因为可以用农场红包。
那么我又有很大疑问,问什么同样能力的全桥会比二极管便宜很多?全桥不是4个吗?
我想将两个相同型号的(同电压电流同型号)电源,直流端串联二极管然后并联为电气供电。为防止回冲串二极管,二极管能否用全桥代替?
如下图是一个全桥当一个二极管用,等于红圈的两个不用,前边的两个并联。是否可行?

如果用一个全桥配两个电源,如图示,红圈中的不用,蓝字1、2分别接两个直流电源输出端正极,汇总成一个,是否可行?
电流总共10A,用50A全桥感觉够了

网友:
可以的。单个的二极管,估计是外壳都铜的,那个尾巴还是铜带的,用料贵

网友:
抗过载,恢复时间,压降什么的

网友A:
整流桥堆假冒的很多啊, 内部就是4个普通二极管,电流都是虚标的

网友:
如果参数没有虚标,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堆假冒的很多啊, 内部就是4个普通二极管,电流都是虚标的

有没有办法检测?主要是感觉桥堆50A的跟二极管5A的一样价格,如果按照第三个图标法,50A的桥堆哪怕只有5A,并起来差不多有10A的能力了,仍比二极管便宜

网友:
桥堆可以当两个二极管并联用

网友:
整流桥本来就是二极管,代替一般二极管是没问题的。

你那金属二极管外围肯定有散热装置,所以用这种全桥代替是不合适的,除非你能留数倍的电流余量。

网友B:
ATX电源里拆一个双二极管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里拆一个双二极管不是更好吗?

没见10A以上的?

网友:
D92-02 双二极管

网友:
买拆机的全桥,新的电流达不多,管心小,螺丝二极管铜多,贵是一定的

网友:
一份钱一分货,还是买金属封装的二极管吧

网友:
依稀记得:4个1A的二极管组和=2A的全桥

网友:
全桥的假的太多,里面就是4个普通二极管辊散热片,比大功率二极管差远了,大功率的我砸过,里面的核心都特别大.

网友:
金属管一定是贵的!!!散热好呀,性能稳定!参数都是实标的!
塑料管便宜,不能在要求高的环境使用!
桥堆要单独一个管使用,参数要除以4或要求环境高的除以6!
不能同参数使用!!!!!
50A的单金属封装管要用至少200A或300A的塑料桥堆中的单管!

网友:
全桥假的多,需要很大的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