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发个镁光大S spectek 品级定义白皮书

楼主(2020-07-29):
原话:
Grade and Product Definition -AS = Full Spec for SSD (100%)
-AL = Full Spec for USB/SD and low end SSD (100%)
-AF = Full Spec for low end USB/SD (100%)
-AR = Relaxed Spec (see Functional Density)
-MB = Mixed Bins (35%)
-ES = Engineering Sample
-UT = Untested parts
-S5 = Partially tested, est yield of 50% (EOL 4/15/19)
-S7 = Partially tested, est yield of 75%
-S8 = Partially tested, est yield of 85% (EOL 4/15/19)
-S9 = Partially tested, est yield of 90%
-SG = Simple Test Passers/Extended Test Failures (EOL 4/15/19)
-SS = Simple Test Failures (EOL 4/15/19)

翻译过的:
等级和产品定义-AS = SSD的完整规格(100%)
-AL = USB / SD和低端SSD的完整规格(100%)
-AF =低端USB / SD的完整规格(100%)
-AR = 松弛规格(请参见功能密度)
-MB =混合料桶(35%)
-ES =工程样品-UT =未经测试的零件
-S5 =部分测试,最理想的合格率为50%(EOL 4/15/19)
-S7 =部分测试 ,最理想的合格率为75%
-S8 =部分测试,最理想的合格率为85%(EOL 4/15/19)
-S9 =唯一性测试,最理想的合格率为90%
-SG =简单测试合格者/扩展测试失败(EOL 4 / 15/19)
-SS =简单测试失败(EOL 4/15/19)

根据上面所描述的S后面跟的数字,应该是工(原)厂好坏混合一起出的那个意思,厂子只给出最理想的良率,需要下游自行挑选

显示EOL的根据官方描述是在此日期后不再提供(谁知道呢 手动滑稽)

网友A:
谢谢分享,收藏了。另外请问一下:这个白皮书的那一年的出来的,另外早期2015年之前的SLC颗粒的大S降级片AL算后期的AS等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收藏了。另外请问一下:这个白皮书的那一年的出来的,另外早期2015年之前的SLC颗粒的大S降级片AL ...

18年的。能在大S官网找到的。。。后面好像只打S7和S9了。。打EOL的代表不出货

这边有份早期的。当时打AL是S中坠吼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344 ... 6a27dd.html?re=view

网友:
谢谢,因为是我2015年的固态硬盘上面就是AL的大S 的SLC当初查看只有AL是最好的大S后来又出了AS了搞的有些混了

网友B:
现在能看到37ar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看到37ar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AR。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看到37ar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37是速度标,AR是等级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