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鼓捣K9OKGY8S7C,别折腾3268了,上58H不掉速美滋滋

楼主(2020-07-29):
收了几颗K9OKGY8S7C,上3268测试架清空的时候发现没有匹配上ISP。

看坛子里有其它童鞋鼓捣过这个颗粒,贴3268好像开出来跑圈飘红什么的,今天不准备在3268上把她开出来,想用58H来降服她

单颗8ce 128G的颗粒,双贴316的58H容量小点,今天准备来个四贴512G。

四贴316的58H板子太少见了,手里一块8贴152的板子,就用它了。

下面的图是四贴全贴上的照片

主控面。

缓存面。

横截面。用了转接贴,厚度厚一点,但不会影响装壳。

下面分享一下1,2,4贴的速度
单贴ce分布

这个颗粒在原生316板子上,是支持4ch的,读速度能跑500+。这里因为用了转接贴,所以单颗ce分布在2CH,读速度也没能起来。

另外,这个颗粒+这个固件,有一部分SLC Cace,所以跑1G,速度偏高,实际单颗写速度稳定在125左右。

双贴:

双贴开4CH之后,顺序读写和4K都起来了。

另外也是有cache,顺序写速度偏高

实际缓外速度稳定在250左右。

四贴贴满。

贴上四贴后,反转CE跳线。
8*4,32ce全满。

全盘速度,稳定在了400+,不错。

TLC颗粒(虽然三星的叫法是3bit MLC)能不掉速,体验和MLC基本无异了。

总结一下:
1、这个颗粒配58H不掉速,跟ce数量无关。8ce稳定125,16ce稳定250,32ce跑满sata3。
2、重申一下这个板子不规则CE跳线的跳法:
    单数ce跳线:1,3,7,13,15,19,20,22
    双数ce跳线:2,4,8,14,16,17,18,21

这个8CE的颗粒,贴3268M开出来跑圈飘红,贴3280有点浪费,凑几贴上58H是不是最佳选择呢?

欢迎探讨!

网友A:
316原生单贴 128G 缓外写1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6原生单贴 128G 缓外写170...

你吹牛吧小唐,我单贴出来只有125左右,不到130。

网友:
小唐会超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吹牛吧小唐,我单贴出来只有125左右,不到130。

我也做了一个4贴512G的固态,装在我的笔记本上面用,跑分还行,但是装了系统,盘接近写满的时候,卡的一B,开个机也要1分50秒。然后我删掉100多G文件,好了一些,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吹牛吧小唐,我单贴出来只有125左右,不到130。

真不吹..缓外写170,超频不超频不知道,是朋友给我的,一个杂牌,接口断了,我换了一个新接口,跑圈圈的时候看的缓外170MB/S,曲线很稳小幅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吹..缓外写170,超频不超频不知道,是朋友给我的,一个杂牌,接口断了,我换了一个新接口,跑圈圈的 ...

我突然想起来了,某个58H版本里关于这个颗粒的参数有好几行,有DDR200,DDR300,DDR350的字样,可能真是通过调整频率,达到不同的速度。

网友B:
我也有一张一模一样的板子没好颗粒还没动过,这个缓存用那种小片子可以吗?大的16个点小的13个点是不是只能用大的16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张一模一样的板子没好颗粒还没动过,这个缓存用那种小片子可以吗?大的16个点小的13个点是不是只能 ...

没明白你说的13点是啥意思

双缓存位可以焊1颗单晶或双晶的,或者焊2颗单晶的。另我缓存不能太宽,太宽了找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说的13点是啥意思

有大小片的,我不懂买了好几样数了下焊点不知道怎么用。。。。。。。好像是DDR3还分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大小片的,我不懂买了好几样数了下焊点不知道怎么用。。。。。。。好像是DDR3还分代 ...

慧荣固态盘上用的一般是BGA96(16*6)的16位的颗粒,你说的13点,我大概知道是啥意思了。
BGA78(13*6)应该是8位的颗粒,慧荣的板子是用不了的。可以买内存pcb做内存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慧荣固态盘上用的一般是BGA96(16*6)的16位的颗粒,你说的13点,我大概知道是啥意思了。
BGA78(13*6) ...

嗯嗯又走弯路了,等凑多几个颗粒再试试。8贴的板子120G有点浪费

网友:
满CE的看起来还是爽呀

网友C:
朋友 你测试一下,写上数据之后 过几天,然后再读取完整性看看那时候的速度如何,可能有惊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 你测试一下,写上数据之后 过几天,然后再读取完整性看看那时候的速度如何,可能有惊喜哦 ...

收到,我放一个星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 你测试一下,写上数据之后 过几天,然后再读取完整性看看那时候的速度如何,可能有惊喜哦 ...

开了几个7c-500g,也是转换贴。遇到过掉速的。后来检查是内存换!这颗粒上3268的话S1129固件已经支持了的。

网友D:
@fanallen 向大佬请教一下,K9OKGY8S7C/K9OKGY8S7E这些3D TLC颗粒上2258H,config怎么设置才能开启SLC Cace?我开卡一直是TLC直写的速度
双贴K9OKGY8S7C

双贴K9OKGY8S7C

双贴K9OKGY8S7C

双贴K9OKGY8S7C速度

双贴K9OKGY8S7C速度

双贴K9OKGY8S7E

双贴K9OKGY8S7E

双贴K9OKGY8S7E

双贴K9OKGY8S7E设置

双贴K9OKGY8S7E设置

K9OKGY8S7E速度

K9OKGY8S7E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fanallen 向大佬请教一下,K9OKGY8S7C/K9OKGY8S7E这些3D TLC颗粒上2258H,config怎么设置才能开启SLC Cace ...

我开8S7E开出来,默认也是直写280.
8S7C好像默认就有SLC cache。

网友E(2020-08-31):
想请教下,用3281做U盘,要怎么设置才好,我只有2颗K9OKGY8S7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下,用3281做U盘,要怎么设置才好,我只有2颗K9OKGY8S7C

3281只支持4ce,这个颗粒8ce,上328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