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罗技M318e鼠标不通电,拆解求助

楼主(2020-07-29):
几年前买的罗技M318e商务鼠标,一直没拆封。最近拆开打算使用,不料直接没有反应,电脑没提示音,鼠标背面也没有亮光,直接不通电。

拆开来看,都是新的,不知那里出问题。求助坛内高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首先排除线没断。

还不行,滚轮我收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线没断。

还不行,滚轮我收了。

又拆了一遍,线确实没断,有5.1v电压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个型号的鼠标。

网友:
滚轮我收了。

网友:
这个是寨板吧?

网友:
又是一个山货罗技鼠标

网友:
楼上的几个,这个应该不是山寨的。不过估计是主控有问题了。外围原件检查一遍没问题的话也没什么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