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M301H-ZN-兆能代工-MV300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卡刷固件

楼主(2020-07-29):
魔百盒M301H-ZN-兆能代工-MV300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卡刷固件
固件介绍:
1、不带ROOT权限,适用于魔百盒M301H-ZN-兆能代工-MV300芯片。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刷机教程:
1、准备好一个品牌8G大小的刷机U盘,U盘必须是没有做过任何操作系统启动盘功能的单一分区FAT32格式的U盘;
2、复制配套4个文件,bootargs.bin、fastboot.bin、recovery.img、update.zip刷机包 复制到U盘根目录下
3、在盒子关机状态下,接好电视机或是显示器,短接镊子或是 电线,根据短接点短接,
然后通电开机, 数3-5秒后断开或是松开, 过一会电视上显示升级 等着就好了。如未自动升级状态下,在刷机模式下,通过遥控选择第三项,从U盘刷机;

固件下载地址:
提取码:ryd4

刷机成功截图:

网友:
然后通电开机, 数3-5秒后断开或是松开, 过一会电视上显示升级 等着就好了。如未自动升级状态下,在刷机模式下,通过遥控选择第三项,从U盘刷机;

固件下载地址:

网友:
刷完之后显示 未能成功升级 是不是 搞错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