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开卡老失败

楼主(2020-07-29):
刚搞定一个,朋友有拿来一个,插电脑烧掉的联想U盘
主控SM3268,颗粒TH58TFT0EFLBA8H

换上新板读出的颗粒型号不一样,

量产老是失败

网友:
首先需要短SB10,如果正片工具开不过的话,尝试用prescan工具试试。

网友:
同问,开过的介绍下经验

网友:
这好颗粒还是全新的,居然上这主控,想不通

楼主:
开卡成功了,把图中SB10位置的电阻换到SB8,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