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改16元的行车记录仪,并制作支架装车.

楼主(2020-07-29):
相当的值得玩,早知道弄两台研究别的功能

网友A:
没了啊,晚上效果比360那个强

网友B:
能详细讲一下电路改造方面的吗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添加点文字,把情况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了啊,晚上效果比360那个强

是的,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讲一下电路改造方面的吗

整理好后发

网友:
这个做工也的确无语了,山寨到可怜的地步

网友C:
就是因为邮费贵不然呀买了  没想到比360晚上还清晰    后视怎么接的?

网友D:
顺便把镜头都换了,换超广角没有鱼眼现象的小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把镜头都换了,换超广角没有鱼眼现象的小镜头。

没有别的镜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因为邮费贵不然呀买了  没想到比360晚上还清晰    后视怎么接的? ...

配个延长线就行了.后摄像头效果不好,3块钱的.

网友E:
楼主,你那个倒车摄像头接哪里?有没有接线的定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那个倒车摄像头接哪里?有没有接线的定义图。

插在2.5的耳机孔内

网友F:
引用 楼主:
插在2.5的耳机孔内

请问,是这种延长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这种延长线吗?

是的.根据摄像头的接口配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根据摄像头的接口配线

多谢指点,另外您是用miniUSB口供电使用的吗?还有我看时间日期您都设置好了,请问,熄火后能保存住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插在2.5的耳机孔内

为啥我插2.5没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指点,另外您是用miniUSB口供电使用的吗?还有我看时间日期您都设置好了,请问,熄火后能保存住吗? ...

供电单独改的.熄火后日期可以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我插2.5没反应啊

插入2.5后摄像头不用单独供电就能用.是前后双录功能

网友:
我26撸的 下单快了 没改价 把那个车道偏离和前车预警关了 吵的很 拍照能变焦哦!我就拆开接了下线通电能用 手头正好有那种数据线 其它没动 目前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