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安柏LCR数字电桥AT826开箱&拆解

楼主(2020-07-29):
这篇文章最先由我本人发布于我的博客:Acha's Blog 同时也转发到此处
不说废话直接上图
## 开箱
外包装,一个箱子

打开之后

说明书&检测报告

配件有一个开尔文测试夹,一个贴片测试夹和一些其他东西,还送了一个包

主机
主机正面

主机背面

开机后

设置界面

可以选不同的测量参数

系统设置

随便找了一个电容

又随便找了一个电阻

3个0603贴片电阻0.1% 100R 25PPM(垃圾赠品)
话说测这个的时候本来有5-6个的,但是夹飞了好几个。最后只好焊在板子上测了

电解电容

钽电容

因为没有精度比较高的基准,只能这样了

背部有脚撑

## 拆解
拧下后面的电池盖
电池,7.4V 1200mah,应该是两个3.7V串联

再拧下4个后盖螺丝,轻松打开
内部总览,电池和测试端接口都是单独的小板

局部图(IC丝印拍的不够清楚,凑合看吧)
还有看起来就很高级的亮闪闪的电容

主控,不认识

后壳贴有这种铝箔贴纸,主板上有弹簧与它接触,相当于屏蔽罩

背面就是按键和屏幕了,悄悄拆过没有电路,不放图了
最后装回去了

那么就这样吧,谢谢捧场

楼主:
谢谢捧场,那么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我的博客: https://acha666.cn 看一看
刚搭建没多久,使用的Cloudflare的CDN,所以国内可能有些慢
如果遇到打不开、加载极慢的问题请一定回帖告诉我,谢谢大家

网友A:
立创送的贴片电阻? 哈哈  夹飞了,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创送的贴片电阻? 哈哈  夹飞了,很正常。

对,立创商城买过东西的一看都知道

网友B: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几个大毛?

网友:
高级货,表示买不起

网友C:
看上去还是很高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还是很高级的。

那不得高级嘛(滑稽

网友D:
前些年在老站看过拆机图,不知是否有改进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17818

网友E:
-9.8μF 是啥意思, 负?

网友:
多少钱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9.8μF 是啥意思, 负?

电解电容高频,测试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些年在老站看过拆机图,不知是否有改进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17818 ...

对比了,确实有。整个板子布局有改动。最明显的是把屏幕排线接口挪到后面了。我这个应该是20年出厂的,内部看起来舒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几个大毛?

某宝全新1k3

楼主:
某宝全新1300左右

网友F:
商标有点碰瓷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商标有点碰瓷的嫌疑

这么一看,的确

网友:
主控新唐单片机加FPGA

网友:
附送的夹子看着不错,插头上GUARD的位置跟同惠的相反

网友(2020-09-03):
竟然用的是新唐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