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的问题,进入系统键盘鼠标没反应了,怎解呢

楼主(2020-07-29):
开机按del 可进入bios.   在bios里键盘鼠标都是正常的可以设置,但是离开bios后键鼠都失灵了,怎么按都没反应,,因为没硬盘,我插U盘进入PE系统菜单界面,因为键盘失灵,等下只能默认硬盘启动,等下黑屏显示按任意键继续,这时无论怎么按也没反应了,表现为死机 ,按三个重启组合键都没用,,,,也就是说,离开bios.键鼠不能驱动了,这个怪现像什么问题呢

楼主:
我也尝试做了一个纯dos启动盘,进入dos后,键盘也没反应呢,怎搞呢,无论健盘是PS2口还是U口的都试了

网友A:
可能是因为没有加载驱动,BIOS系统里已经内置了驱动可以用,你自己启动的系统没有加载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没有加载驱动,BIOS系统里已经内置了驱动可以用,你自己启动的系统没有加载到驱动。 ...

怎加载驱动,这个也能手动加载?

网友:
BIOS能用键鼠,但进入系统不能用,多半是简化版的系统不能识别你的键鼠,驱动没加载,试试安装完全版看看再说

楼主:
键鼠都没反应|怎么能操作电脑安装系统?我的只有GHost

网友:
把电池拔下来  放几分钟就基本可以了

网友:
应该不是主板问题,估计没有键鼠驱动或驱动不兼容

网友:
以前的老BIOS有一项usb键盘模拟成ps2的选项,不知道现在的bios里还有没有这样的选项,可以找一下看看。

网友:
PE盘应该有键鼠驱动的,看看bios高级选项里关于USB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个坏电源就是这样的,开机十分钟后键盘不能用了,查了好久的原因

网友:
抠电池放个电,不行刷新下新版的bios,这种情况一般不大可能硬件有问题

网友:
键盘鼠标不要接蓝色USB3.0的口,要接黑色的USB2.0口

还可以用win10的启动盘启动,如果这时候键鼠正常,那就可以确定是驱动问题.

网友B:
插到USB3.0的接口上了吧,换到黑口上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到USB3.0的接口上了吧,换到黑口上就正常了

主板没有USB3.0,再说明下,插PS2的圆口也不行的呢

网友:
据故障现象推测,可能是主板上的南桥损坏了(虚焊或者芯片有问题)

网友C:
查一下VGA有没有漏电,之前显示器漏电,USB也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VGA有没有漏电,之前显示器漏电,USB也是不能用。

不知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家里没地线,电脑开关电源 外壳总漏电的,搞得机箱全带电了,电笔碰上会亮,手不小心碰到有麻刺感

网友:
首先应该是换好的键盘鼠标试试并清掉bios, 如果还有问题 那就是硬件故障,要么ec 要么南桥,感觉ec可能性大,,

网友:
BIOS里面有个选项,选择鼠标键盘完全初始化,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