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飞利浦D3010 古董钟控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0-07-29):
飞利浦钟控收音机,看样子应该年纪比较老的了,内部收音机电路没有使用集成电路,全靠三极管驱动。只有时钟电路使用了集成块。
只可惜收音机坏了。有兴趣的可以带走,可以在我的交易贴找闲鱼链接。

网友:
果然是好机器,做工一级棒了

网友A:
明显一片集成块,说没有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一片集成块,说没有集成电路

那是时钟的集成块,不是收音机的

网友:
比较早的产品了,时钟集成块可能取自交流信号做时钟基准信号,准确度比较差。

网友:
早期的产品,全分立件,时针是集成的。

网友:
古董级的东西了

网友:
要是用VFD荧光显示就要了,不喜欢LED显示且这还是裸芯LED。

网友:
收藏价值的收音机

网友B:
为啥早期器件排列都不是很整齐呢,用料也不差,就是看起来很凌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早期器件排列都不是很整齐呢,用料也不差,就是看起来很凌乱

因为那时元件都是手工插的,所以不整齐,而且设计上也不考虑机器插件的效率,所以元件布局和方向也不太整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那时元件都是手工插的,所以不整齐,而且设计上也不考虑机器插件的效率,所以元件布局和方向也不太整 ...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还是需要用心呀

网友:
不过这种屏幕我也不喜欢了,VFD还差不多

网友:
这个机子在那个年代算是上档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