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池在低温环境,冬天衰减的厉害?什么样的电池没事?

楼主(2020-07-29):
听说锂电池冬天室外,续航会衰减厉害,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对这块儿了解吗?有冬天续航好的锂电池?

百度了一下说电钻的电池分容量型和动力型的电池,容量型到冬天就没动力了,续航也少很多。动力型电池相对来说动力和续航要好很多。

网友:
帝都 冬天 新能源车 不开空调续航至少打八折 开空调至少七折 锂电池特性 无解 除非你自己给电池做个加热保温系统

网友:
长期在低温环境下使用的话,镍镉电池更好。

网友:
我以前三轮电动车,用铅电池,冬天零下20度左右,容量掉的厉害,后来换了磷酸铁锂,容量感觉至少一半没有了,到夏天就正常了,

楼主:
市面上便宜的这些公版电钻,那么差的电池应该是容量型的电池吧?看百度上一个文章说。锂电池分容量型,和动力型电池。。。不懂。说动力型电池比较耐低温。低温下相对能提供更好的动力和续航。

网友A:
锂电池低温性能都不行,铁锂尤其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低温性能都不行,铁锂尤其明显

谢谢~您知道动力型电池和 容量型电池吗?

网友:
动力的冬天也是衰减 而且动力的做电动车电池组太浪费了 容量小 贵

网友:
钛酸锂不大怕低温 但是电压太低 也贵

网友:
这是目前的锂电池与生俱来的缺陷,只能靠保温加热解决。如果不人工干预保温,所有电池容量都是衰减的。

在相同体积下,容量(mah)越大,内阻越大。容量越小,内阻也越小。所谓的动力电池,就是同等体积下,电池内阻更低,所能提供的电流也就越大。更适合动力设备(电钻,电动车)使用。容量型电池,就是同等体积,容量更大,内阻更大。适合小电流设备使用。

网友:
松下18650F,看官方介绍零下20摄氏度容量衰减不大,就是死贵,青虫家有卖,35一节

楼主:
动力型电池是不是想对容量型电池来说衰减的小?

网友:
容量型适合小电流放电,容量比较大,动力型适合大电流放电,容量比较小,电动工具类都是动力电池,容量型不适合。另外,容量型和动力型冬天都会降低,三元适合北方使用,冬天容量下降较少,铁锂适合南方使用,北方的话,容量下降较大。

网友:
松下18650F  二手15一节

网友:
锂电池的电极在低温下会形成锂枝晶-目前没有好的便宜的解决办法,可以考虑电池外侧加低压伴热带做保温,或冬天使用铅酸电池

网友:
电池本身工作一段就发热了,温度自然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型电池是不是想对容量型电池来说衰减的小?

18650、21700之类的三元锂电池,无论是容量型、动力型在气温低于5度环境下衰减可以达50%。但大品牌的动力电池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例如常见的松下NCR18650BF/BD,三洋NCR18650GA,SONY VTC4、VTC5A,三星15R、25R,其中各项指标及性能最优秀的是SONY VTC5A。

在气温下降快、环境温度低的情况,反而国产磷酸铁锂电池、聚合物电池做得比较出色,例如力神的聚合物电池,BYD、宁德磷酸铁锂电池。

目前,降温环境中使用的动力电池,BYD走在前列,也差不多走在世界前列,-40度下与10度环境一样使用。BYD新开发的电池,实际上就是钛酸锂电池的改进型,具有安全性高、耐高低温、耐撞击等优点,唯一缺点就是块头真不小,最小商用电池有B16纸张那么大小。

网友:
锂电池低温性能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