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佳博GP-9034T热敏条码打印机

楼主(2020-07-29):
别人留在店里的,好长时间也不来拿了,估计是不要了,今天有时间打开看看,不会说,各位看照片吧。拆的不怎么彻底,害怕装不回去。结果还真忘记了,最后这三根黑线装在主板那颗螺丝上?有知道的跟我说一声,还是4个螺丝都可以装?多谢指点

楼主:
就是这三根黑线,当时忘记标记了,现在不知道装那颗螺丝上了。

楼主:
中间两颗螺丝忘记是那颗了

网友A:
这四颗螺丝理论上应该是地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 应该四个螺丝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四颗螺丝理论上应该是地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 应该四个螺丝是通的

现在手里没有万用表,我感觉也是地线。

网友:
做工很好了,恭喜老大了

网友B:
我有一个GP1324D打印机坏了,拆开想修一下。但是无从下手,当时拍摄了内部接线图,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GP1324D打印机坏了,拆开想修一下。但是无从下手,当时拍摄了内部接线图,供你参考。

我分析过了,就是一个地线,4个螺丝随便接,那个好装,装那个。多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