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索尼SEQ-V725 双屏均衡器 拆解并改造内置电源

楼主(2020-07-29):
前阵子入手了两台索尼SEQ-V725均衡器,主要是看上了它是双屏幕的,并且还是电位器手动调节的,比那些电子调节的要方便。
打算出手一台,自己留一台就足够了,有兴趣的可以带走,可以在我的交易贴找闲鱼链接。

很好看的一款均衡器,尤其是双VFD屏幕频谱显示。
日本原产,不过这款均衡器是不能单独使用的,因为没有内置电源,需要改造才可以单独使用。

两台一起用,频谱效果更好看

拆解

开盖有奖,内部密密麻麻的零件

两组显示屏的电路都是单独设计的,方便查修,
由于均衡调整电路和频谱显示电路独立设计,甚至可以把显示模块移植到别的地方单独使用。

三菱的运放

频谱主控

频谱电路背面

双VFD显示屏

VFD屏参数

屏幕开关,ALPS的。

控制面板

调节电位器也是左右声道独立控制的

全是ALPS顶级电位器

EQ控制电路

next

楼主:
重新制作供电模块

使用纤维洞洞板,铝合金散热块

采用和原机电路要求的+-10V电压

拆机的进口电容

选择松下的

电脑开关电源拆机的整流桥

音频供电部分完成
和原来的模块对比一下,顺眼很多了

再把VFD屏幕供电部分焊接上

底部走线

打孔、攻丝、安装铜柱

安装固定

位置大小相当合适

换掉原来的音频座

重新开孔

从旧的DVD拆下连体的RCA插座,并且焊接好电路板和排线插座

外壳定位重新扩孔

慢慢扩大

安装效果还算满意

改造完成

网友A:
一块频谱显示就被鬼子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B:
我有整套的,不用这么麻烦改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频谱显示就被鬼子搞的这么复杂。

这就是索尼能活到今天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整套的,不用这么麻烦改电源

整套当中我只对均衡器有兴趣,其它机器都淘汰了

网友:
索尼做工的确有保障

网友:
比较高级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制作供电模块

使用纤维洞洞板,铝合金散热块

手工不错!均衡器应该是早期卡带双声道不平衡的产品,一般玩家基本听不出来左右是否平衡...

网友C:
看着原来的音频插座也是加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原来的音频插座也是加装的。。。。

是的,这机器是组合机专用的,原机接口通过排线连接。

网友D:
那个创新的CDROM用来做转盘吗?

网友:
情怀货,过了均衡声音品质有变化的。
所以,我更喜欢数字化的PA,损失少

网友E:
换做是我,原来的输入输出插座是不会换的,只要拿下来用稀酸除去氧化物就可以了,直接焊接的比这个垃圾VCD输入输出插座要强一些。

楼主(2021-09-10):
引用 网友D:
那个创新的CDROM用来做转盘吗?

不是,收藏玩的,这个光驱带遥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做是我,原来的输入输出插座是不会换的,只要拿下来用稀酸除去氧化物就可以了,直接焊接的比这个垃圾VCD ...

原来的插座也是别人加装的,接地不良

网友:
模拟时代 上年纪人的回忆

网友:
看看小日本的做工,再回忆国产的做工....我真的是黯然销魂啊!!!!

网友(2022-03-06):
我有整套V725组合,但是缺少排线。

网友:
机器做工不错就是这段数太少了,这种直接调整看似方便但得能保存曲线参数才好用,这些家用机除了有频谱显示好看些其它的还真不如专业的双31段机好用,关键这些家用机二手的比一台专业双31段机便宜不那里去甚至更高,还有百灵达有一款音频处理器二手也三四百左右,那功能远比这些家用的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