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To zrrquan之数据恢复

楼主(2020-07-29):
看了你的SSD数据恢复回帖,有如下问题望能公开回复。本人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能否详细说明恢复情况,在不涉及隐私和秘密的前提下。让我等对这类情况有所了解,以备SSD出现问题做出正确的处理决定。
同时特列出如下几点(也望有SSD恢复经历坛友和大神补充):
1、是全盘恢复还是部分恢复(或者是可以灵活掌握)
2、恢复的比例是多少?
3、那些因素影响数据恢复或决定成败?
4、更换主控、主板(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对数据恢复有何风险?
5、收费标准(这个问题过于敏感、可私聊),公共认可的标准是多少,避免被黑,也避免吃夸。
6、。。。。
7、。。。。

网友A:
      做技术的家伙都有个通病——不善言辞,学习得越多才知自己的不足,所以愈发地沉默。
半桶水才能和你侃得天花乱坠、云里雾里的……

     数据恢复这个行当接触过一些朋友,在没开工之前,没人会拍着胸脯保证一定能恢复出来,
即使报过价开搞了,中途也会有些意外不可避免。

    我想说的是找对人很重要,你放心他去做,他尽心做了就好。像你这样的问法,如果换做我,
不好意思,另请高明。

网友:
主要看你颗粒。颗粒如果没问题,只是固件掉了,大部分都能正常恢复的(主要是SATA的)

台系的基本都没问题,三星的基本也OK了

如果你SSD用的大黑片,那就等着运气

有些只是虚焊,或者供电问题,主控问题,这个都容易处理。没有拿到板子,谁知道能不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技术的家伙都有个通病——不善言辞,学习得越多才知自己的不足,所以愈发地沉默。
半桶水才能和你 ...

我不是不相信数据恢复者的能力。只是需要在个方面都做了解。因为以前从没有处理过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某一天遇到,就需要从多方面考虑数据恢复的可能性和风险,从中做出正确的决择,避免盲目恢复、产生误会和相互伤害。

楼主:
数据恢复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应该得到尊重。如果对它的各方面不了解就无从谈起对技术的尊重和相应劳动尊重。

网友:
您这要求不如专门找个恢复的大公司签协议,既然数据重要那就多花点钱图个省心

楼主:
就是签协议,什么都不懂这协议怎么签?想提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网友B:
response:
1、SSD基本是正常点的片子,恢复都是完全恢复(当然是需要控制器支持的情况下),除非你的片子太烂了。发生了数据位偏移,那个需要人工纠正,无法纠正的部分将被丢弃或者忽略。烂片的情况下就不好说了,听天由命系列,数据恢复都是不包百发百中
2、恢复的比例是多少?(同上,听天由命系列,数据恢复都是不包百发百中,第一次被淦的盘或者刚坏的盘成功率提高)
3、那(哪)些因素影响数据恢复或决定成败?(主控、芯片品质[非常重要]、算法支持、个人经验等)
4、更换主控、主板(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对数据恢复有何风险?(个人经验来说,换主控板属于捡漏系列,除非主控板烧炸了或者有短路,个人觉得这个没多大风险,除非温度太高把芯片吹爆了,主控板短路跟固件一起坏掉的我也见过)
5、收费标准(这个问题过于敏感、可私聊),公共认可的标准是多少,避免被黑,也避免吃夸。
收费我只能给个大概标准:几百到几千不等(国内行情基本差不多)
收费主要取决于你的主控方案,硬盘容量,还有芯片,反正海力士是要额外加价的(片子自身问题,漏电)。

SATA的盘大多数都可以搞
NVME基本没戏,因为暂时支持不到。
NVME只有几个SMI的支持而且,而且设备价格高。

多搞几块硬盘备份,价格总比你来一波数据恢复划算,就是这样

个人频道:http://t.cn/A6wjucnr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我个人毕竟tooyoung,说的不对谅解我不喜欢引战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对,本着严谨的态度,能不能恢复或者能恢复多少在没做之前是没有办法告诉客户的,起码要看到盘的照片或检测一下具体故障表现后才能根据经验大概判断,详细请加我QQ278528508。

网友:
excuse me !!
数据恢复前我给你讲半天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ponse:
1、SSD基本是正常点的片子,恢复都是完全恢复(当然是需要控制器支持的情况下),除非你的片子 ...

你的回复让人心里踏实,看着放心。也是本楼希望看到的、也是那些SSD数据恢复者希望看到的。谢谢。
望大神们积极回复。给SSD数据恢复者一片晴朗的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对,本着严谨的态度,能不能恢复或者能恢复多少在没做之前是没有办法告诉客户的,起码要看到盘的 ...

说的确实对,这一点很重要。在没有看到实物时,谁都没有把握。看中医还有“望、闻、问、切”。

网友D:
数据恢复一般都能恢复的差不多(差不多的意思是想要的基本能恢复,除非闪存差运气也差数据刚好在无法恢复的部位),借此地补充点给坛友们:

成功恢复的前提是不要找不靠谱的(数据恢复不愿意接别家恢复不成功的,很可能别家给使坏设雷了),再就是不要自己唑,经常见到一些以为自己很厉害的,去用量产工具量产恢复数据,这种神仙也救不了你。电脑建议可行的话最好是机械+固态的搭配,办公等文件存机械,系统及软件存固态,因为机械盘的数据恢复成功率和价格是最好的,机械盘暴毙的概率也低,固态则常常会有暴毙的,正确使用机械盘寿命不低的,固态盘还一个影响恢复的问题就是trim功能,文件删除了过一会就是真的没了,常见的恢复软件都没辙,只能恢复个文件名而已,机械盘则不会,删除文件后只要不写入新的数据,被删除的文件就一直还在硬盘中。

还一点就是不要去信奉什么mlc的固态,最坑的搭配是2246en(2246xt)配l06b的3d mlc闪存,原厂全新正片在2246上也就400-800pe的寿命(2246主控的ecc能力达不到l06b闪存的要求,所以擦写寿命低,上2258则能达到3000pe),而全新原厂片不会被上到2246主控上,小寨厂会有这种搭配但他们拿不到原厂全新正片,全新白片和原厂降级片还好,拆机片的话这本就可怜的pe寿命再上2246en,呵呵,不用再多说了

若觉得数据无价的话不要贪便宜,数据不值钱的话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恢复一般都能恢复的差不多(差不多的意思是想要的基本能恢复,除非闪存差运气也差数据刚好在无法恢复的 ...

确实是这样,重要的数据最好还是存放在机械盘上,或采用异步备份方式。虽然增加了管理负担,但安全性得到提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