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 U3014 拆解 拆机 换屏幕 型号

楼主(2020-07-29):
    1拆开DELL U3014外壳;

    2打开后盖的U3014;

    3、3014电路板

    4、U3014拆解全家福

    5、U3014屏型号LM300WQ6-SLA1

    6、LM300WQ6-SLA1屏的裸体

楼主:
几个配件的型号板子上都有,尤其是逻辑板更换的时候不要买错了,会冒烟的。逻辑板

电源板

这个板我不知道名字

楼主:
自己不能坐自己的沙发了吗

网友:
这个还有新屏卖?

网友A:
换屏了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屏了效果如何

还没换,据维修的师傅说,只要是原装屏,就和原来一样

楼主:
电路板上面都有型号

逻辑板:
Interface BD
L2121-20
48.7T409.020

电源板:
E58528

这个应该是背光板:
L2259-1
48.7T408.011

网友:
三块板你还想怎么样

网友B:
“网上没找到戴尔U3014拆解图,自己DIY把它拆了。。。真省,这是科技进步了,还是DELL太省材料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所谓的省材料是什么概念,或者只是口嗨一下而已,或者你只是新手见到什么就说这样省材料那样省材料。如果你拆开一个国产显示器或者是价格在2K以内的显示器,你就不会说“省材料”这三个字了。

网友C:
正在用的这个显示器,就是边框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用的这个显示器,就是边框宽

据说窄边框的都是垃圾屏幕。这个屏幕素质还可以。再往上就是UP3017

楼主:
引用 楼主:
几个配件的型号板子上都有,尤其是逻辑板更换的时候不要买错了,会冒烟的。逻辑板

信息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没找到戴尔U3014拆解图,自己DIY把它拆了。。。真省,这是科技进步了,还是DELL太省材料了”。
我不 ...

现在主要是屏上面很省。。。小几千块钱没有好屏机器了

网友:
不叫省料,叫集成度高。

网友:
确实集成度高

网友:
换过p2419H 路过  现在dell的屏幕固定都是卡口+边缘螺丝   逻辑板和电源板是直接用卡口压力卡住的。。。是没有以前全螺丝固定的好 我换完屏幕有点吱嘎质会响 捏上去

网友:
这个做工已经很好了!!!

网友:
帮顶了。我有个3014,通电,显示器信号灯全部亮,再一个个灭。屏幕不亮。不知啥原因!

网友D(2020-09-11):
楼主你好…请问逻辑板就是驱动板吗?我的问题是这样的!除了DVI口可以用其它都用不了。DVI口用的话不能用最佳分辨率2650X1600,用的话就字体模糊!降低就不会!其它接口接上就显示一下下面那个图然后就关了。这是驱动板不行了吗?谢谢啦

楼主(2022-02-16):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逻辑板就是驱动板吗?我的问题是这样的!除了DVI口可以用其它都用不了。DVI口用的话不能用最 ...

你这是明显的逻辑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