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遥控玩具车车轮连杆

楼主(2020-07-29):
儿子的玩具车之前连杆就断了,用502中间加金属连接修复的,无奈孩子太暴力,玩玩就断
1
2
连杆断裂前后对比,中间加了金属还是很容易断
3
用金属杆修复,头子捏弯,外层裹上热熔胶,用车子的凹槽直接压成模型
4
压好的模型还不错
5
用刀片修掉多余的热熔胶,顺便外层削掉一点放润滑剂,修好后加热一下外表就光滑了,还不错吧
6
修复完成成品,顺便还把原车的镍氢电池换成锂电池了,
原来的镍氢电池也就玩个20分钟,太操蛋,直接上了6节18650的锂铁,2小时依然有电
金属杆修复后玩了3天了怎么暴力都OK,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同款车,铁锂是两串三并吗?原车应该是4.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车,铁锂是两串三并吗?原车应该是4.8V

原车6解镍氢 7.2V,是的铁锂是两串三并电压差不多

网友:
你向店家买要,首次免费!第二次运费。多买些,这个很费的

网友:
同款车,我直接上1粒18650,完事,没电就拆电池出来充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