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205H焊台可以用203的手柄吗

楼主(2020-07-29):
手里有一台205H 150W的焊台,但是手柄和烙铁头都太大了,想买条203H的手柄一套 ,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直接换手柄肯定是不行,热电偶长度不一样,得改造而且还挺麻烦,150W的功率用在90W手柄上寿命不好说,你可以用303D的手柄DIY个,那个手柄小

网友B:
就算能用,温度也不准,温度203和205的手柄差很多。偶之前有幸用老五家的205高频板组了一台205,折腾很久后发现203手柄和205手柄的,同样设定温度,205的手柄上去后,比表显的多50%。当然首先要确认手柄接线定义要一样。然后我是自己算温差来用的,根据实际温度设置仪器温度。对手柄寿命的影响暂时不知道。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49449.去看看.

再多解惑.实测:用203手把时焊台最大功率没有超100w.可能是发热芯原因.设计有差异.在自家产品上不会岀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手柄肯定是不行,热电偶长度不一样,得改造而且还挺麻烦,150W的功率用在90W手柄上寿命不好说,你可 ...

好的 谢谢  我去查一下资料

网友:
不能用,我试过,温度不准。除非把热电偶换了。

网友C(2021-03-23):
引用 网友B:
就算能用,温度也不准,温度203和205的手柄差很多。偶之前有幸用老五家的205高频板组了一台205,折腾很久后 ...

插口通用吗,我的150w203h想换205手柄焊电池夹不给力

网友(2021-08-17):
引用 网友C:
插口通用吗,我的150w203h想换205手柄焊电池夹不给力

你的203h居然是150w的?

网友:
快克的经销商一枚。
这两手柄型号不同。功率不同。焊嘴也不同。
不建议互换

网友(2022-01-04):
可以,换205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