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超级无人机充电机 维修失败

楼主(2020-07-29):
客户的无人机充电机坏了,打开看看构造复杂。双24伏输出带软启动,这个玩意一千瓦功率 ,保险丝炸了 换了保险丝也不行 管子问题没有配件也不好修 。放弃了

楼主:
这是一块比较难啃的硬骨头 ,我能力有限 修不了 没研究开关电源

网友:
这样就放弃不是维修人的个性。

网友:
没配件买呀,维修的要是什么配件都备上那得有个大仓库

网友:
本着研究的态度,可以换一个差不多的管子试机嘛,能测空载就行

网友:
还好楼主上岸快,要不修下去估计没个几千块库存零件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