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时钟收音机故障求帮助

楼主(2020-07-29):
索尼时钟收音机,收音功能正常,开机时钟不能调节,不显示00闪烁,其他相关时钟功能也不正常。液晶数字灯隔一会会忽亮忽暗一下。四档拨动开关已经拆下打理过。故障依旧。
拆下开关后,加电液晶显示正常00闪烁,可调节时间。
求助是那个地方问题?
图稍后补一下

网友A:
S4和S7轻触开关发霉了,先换了吧

网友A:
这个钟是用交流电的工频来做的时钟频率,所以不能用直流电,只能用它原来的变压器接插220V用。

网友B:
你仔细看看,这种有的调时间需要按下一个按键才能调, 8560这个IC调时,一个按键加时, 一个按键加分。你仔细看一下吧。

看你图上的,你按下S6不放, 另按S5,S4看什么动作。

网友B:
你看一下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钟是用交流电的工频来做的时钟频率,所以不能用直流电,只能用它原来的变压器接插220V用。 ...

这个就是插220电的,所有都是原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4和S7轻触开关发霉了,先换了吧

发霉什么意思?怎么看出来发霉,触点完好,导通正常,没有发霉啊?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看,这种有的调时间需要按下一个按键才能调, 8560这个IC调时,一个按键加时, 一个按键加分。你仔 ...

首先,开机应该显示000闪烁。这个大多数时候都是上来就开始默认以秒的方式走时。您说的那个组合按键,试过了,按说明书操作,按住clock,再按小时或者分钟,调时间,现在是按住秒数就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这个图

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下S7等的导通状态后加电就显示000闪烁了,可以调时间,但调完后不走,:点不闪

网友C:
明显是电源电压不够的故障。应该是电源电路或开关有接触不良,导致压降过大,使电子钟的电源电压过低而造成工作不正常。

楼主:
把拨动开关拨到off档,此时收音机是听不到的。但是拔电源瞬间可以听到收音机的的音乐零点几秒。

楼主:
初步怀疑那个电容故障,貌似C10C11容量不足。还有为什么同款机器型号,电路板这个230v电压的差好几个零件都是空位,比如C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电源电压不够的故障。应该是电源电路或开关有接触不良,导致压降过大,使电子钟的电源电压过低而造成 ...

开关已经打开5000目砂纸抛光了,装配好后检测正常,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电源电压不够的故障。应该是电源电路或开关有接触不良,导致压降过大,使电子钟的电源电压过低而造成 ...

电源输出电压7.5 7.6v,您帮看看电压是否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看,这种有的调时间需要按下一个按键才能调, 8560这个IC调时,一个按键加时, 一个按键加分。你仔 ...

貌似按s6没作用,好像非要那个零件放电或者短接一下才可以起作用,或者拆下拨动开关后才能调时间,感觉是电路里那个零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开机应该显示000闪烁。这个大多数时候都是上来就开始默认以秒的方式走时。您说的那个组合按键,试 ...

你在研究研究,如果真的必须修复,考虑寄给我,我帮忙给你看一下,不保证100%能好,
那个显示屏我做过很多,飞利浦,SONY, 松下,东华。我都给他们做过这个线路的屏,
这屏为双阴极线路。

网友D:
看看变压器入口的电容是否正常 这种机子一百都是110v给220v供电的电容坏了变压器输出电压低了。
同样的机子同样的问题碰到过 有时是屏幕缺笔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变压器入口的电容是否正常 这种机子一百都是110v给220v供电的电容坏了变压器输出电压低了。
同样的机子 ...

谢谢提示,我一个一个的替换电容先看看,因为关机很久,在开机就会显示瞬间的0.00闪烁一下  怀疑那个电容存电有问题 挨个换,笨办法

楼主:
开关已经更换,C8电容更换,故障依旧,总结故障现象,开机后再关机,瞬间可以听见收音机的音乐,按键只有S5起作用,按下后屏幕显示分钟数尾数清零,开机自动从0.00走时到9.99 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研究研究,如果真的必须修复,考虑寄给我,我帮忙给你看一下,不保证100%能好,
那个显示屏我做过很 ...

电容更换后,或者全部放电后,开机五秒可以正常显示0.00时间,五秒内可以正常设定时间,五秒后自动走秒。有哪位熟悉电子钟电路的朋友给分析分析原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