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次性电子打火机补锡

楼主(2020-07-29):
某宝搞什么工厂节,1元钱红包,看到有这种电子打火机算下来3元钱一个,买回来拆个电池也好。

外壳塑料的

充电接口在侧面

IC看不到字,这个应该是根本就没印字,不算打磨吧,看不到任何打磨痕迹。旁边小六脚写着JL2238   W2015。

电池正面反面都没有字,充电时电池显示4.1V

网友:
没字的是mos管吧

网友:
8脚的应该是专用ic  091

网友:
也值了,拆零件用

网友:
几元钱来说已经算好了

网友:
可以试试把发热部分换成贴片LED灯珠,当一个充电小手电用,比菲尼克斯等实惠,缺点是缩小版转角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