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太阳能控制器12v24V智能铅酸锂电控制器

楼主(2020-07-29):
前段时间买了点某单车的拆车太阳能板、开启了折腾之路、某宝19.9买了太阳能控制器、厂家说明:自动识别铅酸电池和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最大可控10A电流、可接12V 130W或24V 260W的太阳能板。
支持电池类型:
B1=铅酸电池12V/24V(自动识别)
B2=锂离子电池(锂电池)3串3.7V=11.1V
B3=磷酸铁锂电池 4串3.2V=12.8V
控制器默认是B2模式、可以自己更改。
到货、先拆为敬、下面看拆机图吧:
正面白色塑料外壳、后面黑色的是铁片、兼散热片用。
三颗管子、看颜色像硅脂垫的导热纸垫
还打磨掉标识啊?
同样有个IC被打磨了、无语、这又不是啥高精尖的货
接上太阳能板和锂电池、负载、工作正常、

网友:
mppt还是 pwm的?

网友:
pwm的,看价格就知道

网友:
功率太低,不如mppt

网友:
这个做工也的确足够好了

网友A:
包邮的话好价了  单车的5v能用吗?

楼主:
是19.9包邮得哦、商家搞活动、不限购、

网友:
被打磨的那个IC应该是个单片机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邮的话好价了  单车的5v能用吗?

3片串成12V就可以用。

网友:
这货效率极低,外观唬人的,还不如淘宝买个带恒流恒压的降压板

网友:
记得以前买这种控制器,锂电的特别贵~~~

网友:
反正能用,一般用在郊区没条件拉电线的太阳能路灯系统。带最大功率跟踪的肯定贵不少,应该用在比路灯高价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