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入一个坑??光伏太阳能灯折腾记。

楼主(2020-07-29):
如题、起初逛某宝看见卖某单车拆车太阳能板、标称6.5W、可冲单节锂电池、12片30元包邮、真便宜啊、忍不住就撸了、到货泡洗清理半天、一一测试、有10片有6W的发电功率、有1片只有2、3瓦功率、一片只有电压没电流了、好吧、10片能用也值了哈、
然后、、优惠购陆续买了好几个太阳能灯、一路折腾:

1个带人体感应开关的+一个光控灯、2个灯的灯板和电池合并成一个灯、2个电池并联加锂电池保护板、这样就成了一个高亮度人体感应太阳能路灯、用了几月下来效果很好、要注意要挂在阳光直射、光照足的地方。

这个是分体太阳能灯、装我家大门门头、号称80W!实际上灯板功率2瓦3瓦吧、灯里也是1节18650锂电池、又拆两个一体太阳能灯、并联上2块灯板、电池弄成了5节18650电池并联及加保护板、

原装是一片3W太阳能电池板、拆的两小灯的太阳能板并联上去增加了1、2瓦的功率、还是充电不够、然后又并联了两片6.5W的太阳能板子上去、支架是是用家里闲置的万能角铁做的、打膨胀螺丝固定在门头上、改造后、白天是晴天的话、能够亮灯整晚了。

家里翻出一片闲置的25W单晶太阳能板和控制器、还是用万能角铁整个架子固定、安装在厕所房顶、取代原来的市电照明

灯是闲置的12V 14W铝灯条、

太阳能控制器、是铅酸电池型的、充电保护电压14.4V、不管了、反正锂电池组我装了保护板、

86开关、控制灯。

3串5并的锂电池组、容量6AH、加了20A的充放电同口保护板、

翻出2个3W灯条、又买了一个低压人体感应开关、装在厕所门口、晚上人到厕所附近就亮灯。

19.9买了锂电池太阳能控制器、

弄了一组3串8并的18650电池组、这个电池卖家说有2000--2500mah、实际我测只有1200--1500mah左右、所以这个电池组容量是10AH左右、我加了带充电均衡的保护板、6片太阳能板3串2并组成12V 36W的板子、然后、、、、还没像好用在哪里,板子想装主房屋顶、装2、3个人体感应灯给房子走廊和院子照明用、、、还得再买人体感应开关、12V防水灯、、、、、感觉越折腾坑越大了有木有??

网友:
一切源自于新鲜感 谁叫我们喜欢呢 支持一下

网友:
真会折腾啊,羡慕楼主家的大别墅!

网友:
简单粗暴啊。。。。

网友:
老牛的控制器

网友:
这坑会往更深外发展

网友:
这个太强了呀

网友:
刚到坑边,后面才正式开始

网友:
我买了单锂灯板,4块单车板并联,8节2500的18650并联,缺点就是全黑才亮灯。
还弄了一块18v50w太阳能板,8并3串16Ah,接两个12w灯板给厨房和餐厅照明

网友:
太阳能电池版 能买多大 买多大、、重复三遍

网友:
想起来小时候的童谣“半夜三更,厕所无灯,我去解手,扑通一声,掉进粪坑,英勇搏斗,壮烈牺牲,为了纪念,从此安灯!”

网友:
整这些不如来个100w的板子放屋顶,然后下面走线装电池接灯l

网友:
25W太阳能板怎么用胶带贴成那样,容易坏

网友A:
那六个单车太阳能板怎么固定到一起的?能不能发张背面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六个单车太阳能板怎么固定到一起的?能不能发张背面照片看看

估计是角铁做框,铁丝做筋托起来的…

网友B:
那个19.9太阳能控制器是直接冲 没降压,迟早把你电池搞坏,他里面只有电压到了断电功能。

网友:
头脑一热买了360W的单晶板,这个功率大了小锂电顶不住,上块12V60A蓄电池。发现PWM控制器有严重的浪费太阳能,咬咬牙上MPPT,几百大洋没了。发现12V的电器用不了这么多电,再忍忍买逆变器。结果知道了纯正弦波逆变器,现在考虑这个无底坑还要不要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19.9太阳能控制器是直接冲 没降压,迟早把你电池搞坏,他里面只有电压到了断电功能。 ...

接铅酸电池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各位能说下价格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铅酸电池有没有问题?

迟早把电池搞死,第一直接19v到电池,沸腾。第二 ,纯直流伤电池,电池栅极负极过度电解,然后就析出盐结晶。电池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