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伊莱科EMAX3测电池靠谱吗?

楼主(2020-07-29):
普通电压都没毛病
但电池档,9V跟1.5V怎么差这么多。

网友A:
9v和1.5v的负载电阻阻值不同,所以结果不同。

网友:
只能参考,要测试电池还是要放电测试

网友:
它是带载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和1.5v的负载电阻阻值不同,所以结果不同。

那就放心了,搞这个就是为测电池的。

网友:
测电池用这个还是复杂了点

网友B:
我不理解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啊????

我都是直接打到20V 量程  随便测试电池,   专门搞这1.5  9 有什么特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理解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啊????

我都是直接打到20V 量程  随便测试电池,   专门搞这1.5  9 有什么 ...

遇到过好几个,有电压却没电的电池。到时试试这功能就知道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73&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理解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啊????

我都是直接打到20V 量程  随便测试电池,   专门搞这1.5  9 有什么 ...

这是带载测试电池好坏,电压下降不多的话证明电池还可以用,20v档测试的是虚电,有些电池测试电压正常一带载电压立马掉很多这样的电池就没有使用的价值,这2个档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网友:
[编辑:补上链接]
最近发现这个表很精准,至少直流电压档2V、20V和电阻档200Ω都很准,已经秒杀我的VC9806+:cry: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595

网友C:
看看这个低压报警的9V电池!
直接测,电压似乎还很多:

电池档测,电压马上掉下来:

电池扔垃圾桶还不行,有个含铅Pb的叉×

网友:
答案明确的说,不怎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低压报警的9V电池!
直接测,电压似乎还很多:

我发现9V电池按着一直掉电,1.5V数值却稳的一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9V电池按着一直掉电,1.5V数值却稳的一B。

9V电池末期放电能力急剧下降,所以掉个不停。

网友C:
天球碳性电池一直感觉非常不耐用,有的评价说是最差的电池,我看真不为过。
价格也实在是便宜,2元一枚9V的6F22,而且还是包邮,这价格也是真心服气,给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球碳性电池一直感觉非常不耐用,有的评价说是最差的电池,我看真不为过。
价格也实在是便宜,2元一枚9V的 ...

倍量不到半年一次没用就已经掉到9.3V了。
超霸也是一个尿量。

网友:
9V方块电池还是碱性好用,6LR61,容量是碳性的好几倍,价格也便宜。
镍氢的不行,容量只有碱性的四分之一,而且没有低自放的,价格贵不少,除非用电大户可以用镍氢。
锂电的同镍氢,用电大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