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志高便携式果汁杯

楼主(2020-07-29):
LP买来后试过一次,就再没动过了……
拆开看看

杯顶防伪标

杯底产品签

不锈钢刀头,很钝,不锋利

揭开底面密封垫,有个杯体锁紧限制开关,必须拧紧杯体后电机才工作

底面脚垫下面螺丝钉

单节18650,不像拆机件

电池连接线很粗,1.5平方了

扒出电路板,看上去有料

背面只有那限位开关插座

电机开关可控硅

电池充电芯片

无字的控制芯片,没有多复杂的功能,用个芯片装B

本来想把电机拆下来看看,结果废了老半天,刀头就是拆不掉,只能作罢,电机没有螺丝固定,完全靠底盖压住在
电机轴颈处有密封圈

电机放在卡槽里很大活动间隙

底盖上各种卡位

拆解结束,留着继续吃灰,

网友A:
这种碳刷直流电机差评了,质量真心不好

网友B:
我觉得反正能用,吃香梨酸牙齿的可以做点香梨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反正能用,吃香梨酸牙齿的可以做点香梨汁。

很鸡肋,打之前的固体物超10mm就打不动,电机卡死。非得切成更小才能放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碳刷直流电机差评了,质量真心不好

不一定有碳刷,说不定像劣玩具车里的电机,就是两铜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鸡肋,打之前的固体物超10mm就打不动,电机卡死。非得切成更小才能放里面 ...

类似的电机我也有,从父亲单位借过两三个,做电磨用点力就堵转卡住失败。得在网上买钕铁硼电机,但被那些商家炒作高价,连一片130钕铁硼磁钢都要10元以上。最后从废品站买了些好的775和550碳刷电机,自己改长方体钕铁硼磁钢胶粘拼接,改好后扭力比原装铁氧体磁石强不少,做小电磨不成问题。

网友:
这玩意儿估计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