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神奇的电路图,大家看下对不对(附变色龙模拟卡的电路图)

楼主(2020-07-29):
最近要用到变色龙侦测卡(干啥的自己搜),搜了下,是开源的,但是最好仿制的(后人修改版)只有pdf的电路图,这个东西元器件就二三十,某宝成品上百,那当然是自己做啦
但是下载了pdf,照着上面买了原件,然后照着画到lceda里面,画着突然发现不对劲,见图

请问这样正确吗,还是高频下可以不一样?
完整的电路图

放上pdf,外网找了半天
变色龙Chameleon_mini_E_RDV20:(就是这个)https://xljxlj.lanzous.com/i4EN8f40hyf
Chameleon_mini_G_RDV2.0:(带蓝牙的,最新版,焊接难度高,而且主控那个单片机太难买了)https://xljxlj.lanzous.com/i4AuHf40i2j
想要自己DIY的这个也是很好的资料,很好奇某宝上面那些卖的怎么来的pcb文件,难到都是抄板的?

网友A:
开源的啊,有现成的https://github.com/emsec/ChameleonMini

网友:
天线这东西是玄学,你永远搞不明白那些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原来那是天线啊,难怪看不懂

网友:
应该是AV信号放大器了

网友:
是不是 复制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啊,有现成的https://github.com/emsec/ChameleonMini

这个是官方超级古老版本,功能太差,而且好多件立创买不到
本来某宝还有更加精简的版本,成本大概20:lol:
可惜找不到图(要不买个反向一下?)

网友B:
一般硅二极管正向压降0.6V左右,
利用其特性作保护天线输入端,防止瞬间强信号烧毁数字集成电路输入端!(雷击,电焊机等)
而低于0.6V的有用信号不受影响!

网友:
很常见的二极管钳位电路,将电压钳位在 VCC+VF 到GND-VF 之间。
VF 为二极管压降。

网友:
楼主画出来能不能分享下PCB或者GERBER文件,菜鸡一枚也想整,无奈实力太差

网友:
Chameleon Mini(迷你变色龙)是一个比一般信用卡稍大的小型开发板,是开源产品。

Chameleon Mini可以完全复制许多商业非接触式智能卡包括UID卡,在内的全部内容,因此可以用来测试RFID和NFC设备在各种攻击环境下的安全性。也可以有许多个人其他方面的应用比如来当NFC课程教学范例或者用来制作各种酒店.门禁的备份钥匙。

Chameleon Mini的固件可以通过USB接口进行上传和设置。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1.模拟被动NFC设备,如非接触式IC卡
2.充当有源NFC设备,如RFID读取器
3.嗅探通信(监控RF接口)
4.(在仿真和嗅探期间)登录通信

Chameleon Mini的硬件的核心设备是一个Atmel ATXMega128AU4微控制器,其中 集成的ASE和DES组件可以让加密和解密运算的速度得到极大的提高,并且其可支持同时模拟8张卡(每张卡的数据量最多为8kb)随着非接触式智能支付,以及手机支付的主见普及,这方面的念面临的安全挑战也越来越大,如果一家公司制造的NFC设备没有足够的安全措施,很可能其产品的漏洞会被人利用,复制消费卡的信息,从而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失,这个设备正好可以用来完善NFC设备的安全性,因此对产品需要用到的NFC和各种智能开发者来说是件非常有用的测试版,该公司已经发布了这件产品的数个版本。

网友(2020-11-14):
老大搞定了吗?

网友:
大神,打套件时候能带带不?想要套件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硅二极管正向压降0.6V左右,
利用其特性作保护天线输入端,防止瞬间强信号烧毁数字集成电路输入端!(雷 ...

这是整流给芯片供电用的吧。

网友(2021-04-05):
我也在等这个的原理图和PCB,官方原版那个太丑了,而且大多数都要从digi买,整体成本比买精简版的还要高!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研究得怎么样了?有没有参考得PCB布线图可以发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2021-10-04):
楼主,蓝凑云资料失效,求更新,谢谢。。。

网友(2023-01-08):
手上一套 4百多买的!
现在也就搞搞手机NFC了!

网友:
天线部分还得按对应的频率在PCB走线上作阻抗匹配的,双二极管只是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