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55A电源改装疑问

楼主(2020-07-29):
同样的艾默生675W 55A电源 7001484-J000 REV H  跟    7001578-J000 REV 2Y有啥不同    内部元件是否相同

网友A:
都是一个方法,短接上面金手指1/2脚

网友B:
内部电路不完全一样的,改电压也有区别

网友:
论坛里两种拆机都有 仔细看会发现有些去别的

网友:
还有REV U,不知道那个版本好些

网友C:
     我的是1484版本;到手好久了!拆开看了下没敢下手;还晾着呢;每天看帖子学习!我想改到4--16V就行!

网友D:
内部结构有些许不同。不过两个版本的,都有改成功的帖子。理论上都能改。但是好像是1578的更好改一些吧。

网友E:
有区别的,有的改可调能到19v有的只能到16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区别的,有的改可调能到19v有的只能到16v

有大神已经改到9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结构有些许不同。不过两个版本的,都有改成功的帖子。理论上都能改。但是好像是1578的更好改一些吧。 ...

我的是1484,想改  可是教程看不懂,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484版本;到手好久了!拆开看了下没敢下手;还晾着呢;每天看帖子学习!我想改到4--16V就行! ...

赶紧改吧,成功了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电路不完全一样的,改电压也有区别

小白一个,教程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个方法,短接上面金手指1/2脚

想改可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大神已经改到90V了

求改到90v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改到90v的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49&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