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风扇太吵给长城巨龙矿电加温控调速模块,温度控制区间不知道多少为好?

楼主(2020-07-29):
这种长城巨龙矿电网上很多都说风扇吵,很多人都说换风扇解决,但是换了其他风扇声音小的风量也小,大功率温度高的时候怕烧掉。
我希望低温的时候转速比原厂小一些,高温的时候风扇全速运行。我看我这个是原厂带温控的,但是怎样修改它的温控和速度关系我还不知道,有知道的老哥请讲解下。

网上搜了下,有说这种温控调速模块好用的。然后买来两个试了下,发现还不错,想定什么速度就什么速度。

然后给装到了这个电源上,直接从12V取的电,温控探头直接插到原探头里面。

但是问题来了,该设定什么温度合适呢?现在设定的是50度以下25%,从50度开始加速到80度达到100%速度。
对于这个散热片是否合适?原厂是什么设定我没测,因为万用表吸锡器都不在手边,有谁知道巨龙原厂是怎么设定的吗?

网友:
嘿嘿嘿嘿,装个封闭式机箱就搞定一切。

网友:
什么配置能让狂龙风扇发狂?

网友:
主要怕单片机芯片丢失程序,我曾经试验过XL6009升降压板移动多圈电阻器,加延长导线和NTC或PTC也还可以,缺点常温时输出电压几乎没有风扇不动,温度高了才会动。

网友:
哪里买的?给链接

网友:
买了这个放在弱电箱,还不错。

网友(2020-09-05):
这种狂龙的确脾气不好了

网友:
按现在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不用于挖矿这种大负载,应该不会发热太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