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aoc显示器线剪了怎么修复

楼主(2020-07-30):
垃圾堆捡到一部显示器

网友:
那还不简单,接上。

网友:
剪个线怎么难得了垃圾老

网友A:
排线万能X宝  电线直接接

网友B:
不修不知道好坏,修了万一知道是坏了又很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修不知道好坏,修了万一知道是坏了又很亏……

对啊,也纠结啊。我目测外面的玻璃没有破裂,很大概率是好的,先前垃圾堆捡到的ACER显示器是里面的背光板进水有水印的痕迹效果差,这个是LED的估计若是好的会显示效果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万能X宝  电线直接接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得太复杂了。这个线应该是外面的VGA或者DVI接口的,另外一个相对少一点的线是电源?

网友:
如果有电源线先找出电源线,其它线从电路板上量出负极线,剩下的跟信号线随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