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修过等离子电视机的大佬吗?中间图像变颜色了

楼主(2020-07-30):
家里有台松下等离子,忘记是2009还是11年产的了

现在看电视,中间整个竖条的长方形,变颜色了
换了HDMI口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面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主板什么的松了

照片不是很清楚

如果面板坏了,那就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A:
基本是屏老化了

长虹没几年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屏老化了

长虹没几年就有这个问题

我家长虹等离子看了6年,暂时没问题,但画面没有4k的细腻,有颗粒感。

网友:
记得@hongo 大佬在老站有篇很详细的维修文章,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屏老化了

长虹没几年就有这个问题

屏老化,没啥修的价值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老化,没啥修的价值了吧

基本是的

再排除其它因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长虹等离子看了6年,暂时没问题,但画面没有4k的细腻,有颗粒感。

等离子好像只有2K吧,与4K比不公平吧

等离子和阴极射线管暗场重显能力是液晶所不能比的。
体积大、质量重、耗电大和极大多数消费者不认同, 只能淘汰

网友:
我家09年的松下,还好好的, 要多放多看才行

网友:
可能是排线问题,接口氧化,拆开对应的位置的排线清洁一下。

网友:
等离子都没几个人用了,还是玩4K液晶舒服多了

网友(2020-09-04):
可能是排线的接口松了,我是竖的一条都黑的,在相应排线接口上插张纸片增加压力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