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登科技科普:充电池接反为什么会烧,反灌又是什么回事

楼主(2020-07-30):
很多人购买睿登数控电源都是用于电池的大电流充电,但是偶有把电池接反烧坏的情况发生,电池接反会怎样?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DCDC降压电路大多数都是基于buck降压电路 ,最基本的结构如下:
具体的原理我就不详细解释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搜索 buck降压”。现在我们先看电池正常的反灌状态。
红色箭头为电流方向,电池的电能可以反灌到输入端。所以你接上电池,即使不接供电,屏幕也亮了,当前级供电断开时,控制电路会持续消耗电池的电能。如何防止反灌呢,加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插播一条广告:RD6012公测版上线了,价格非常优惠,可以进群458481209咨询,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8149145.0.0.69132dde0uyrbA&id=615759236508
         有了二极管,电池的电流无法通过,电流只能流向电池。但如果电池接反了,灾难就开始了。
         二极管、电感、导线建立起了一个电流的高速通道,如果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巨大的电流会烧毁走线,二极管甚至电池。我们不是有个防反灌二极管呢,接上看看。
这个二极管好像根本不能防止电池接反,那别的电路拓扑结构能不能防止电池接反呢?

         由于mos体二极管的存在,同步整流结构依然不能防止电池接反。但是我们不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mos体二极管的节压降会比普通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要大,并且常见的电感会有一定的直流电阻。那么大部分电流会选择走深红色的路线,即通过保护二极管直接流过,电流足够大,烧毁保险丝,保护其他电路。
         为什么要加这个保护二极管呢,首先mos体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大,在保险丝没有熔断之前的时间内,下臂mos会剧烈发热,很容易烧坏。有了这个二极管可以大大降低mos上的电流。其次如果输出接的是感性负载,当关闭输出的时候,反向电动势产生的电流也要通过mos流过,这个电流瞬间也会非常大,有可能击穿mos,这个保护二极管依然可以起到续流的作用。

         好了,那现在接反了就保护电路,难道每次接反了都要换保险丝吗?我怎么知道保险丝坏了呢?
我们在保险丝的两端并联了一个发光二极管,看了上面图你就明白了,当保险丝熔断后,接上负载打开输出,这个隐藏功能就开启了。电池接反,一步检测(偷偷告诉你,有非常多的人接反)。烧过的都知道,没烧过的别去试,保险丝一块多一个,烧了自己买。

         有小伙伴说了,你这个接反了就烧保险,一次一个,成本有点高啊。有没有什么方法防止接反?当然有了!比如去买个如下图防止插反的座子。
         常见型号有XT60 ,玩航模的肯定熟悉。有人说,我电池种类多种多样,不能使用一种充电接口,我总不能做多个插口在上面吧?

终极解决方法降临,此方法现搭载于RD系列电源上。电池充电专用接口,首先会检测电池的电压,当电池电压处于正常状态时,继电器可以闭合,电池接反时,没有电压,不会闭合。同时,此方法解决了反灌问题,当前级断电,控制电路断电,继电器自动切断。实现物理断开。

         电池接反烧保险丝,但是如果电池太小短路电流不足以烧断保险丝会烧什么呢?

网友:
学习又得金币!谢谢了!

网友:
一天学习一点也不错

网友:
坐等看直播

网友:
使用防止接反的插接件是个好方法。

网友:
这个广告不错~~

网友:
可以在正极或负极加二极管。

网友:
充电池接反为什么会烧

网友:
!16g卡片U盘6!朗科64G卡30!双面锂电露营灯29!双速锂电钻24!

网友:
学习一下,提高自己的学识。

网友:
【科普】【睿登科技】充电池接反为什么会烧,反灌又是什么回事

网友:
你这么做广告骚版开心吗?

网友:
俺还是不明白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