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F456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0-07-30):
腾达的万年BCM5357有什么好的固件么

网友A:
磊科235W固件挺好用的,就怕这个要硬改

网友B:
这货还没有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还没有淘汰?

这是淘汰下来的,想刷个固件练练手

网友:
先加散热,再上盖开孔再改内存和闪存,磊科  235和238固件,但发热厉害,凑合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磊科235W固件挺好用的,就怕这个要硬改

235w似乎有后门,不敢用了,5357应该有很多tomato的固件,我之前有一台5357硬改刷了海蜘蛛(他底层也是基于tomato的)给亲戚用了

网友:
1+8或者2+16的配置,除了腾达自身的固件,没什么固件可刷。如果硬改4+32或者8+32到可以玩玩tomato或者磊科

网友:
腾达养活了博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磊科235W固件挺好用的,就怕这个要硬改

235不行了,玩游戏卡

网友:
如果不改,还是腾达的固件最好,改的话也没有什么意思,CPU不行了

网友:
博通5357配套腾达系统很不错的,为什么要刷机,换了别的可能都不如原机的稳定

网友:
现在换成螃蟹的芯片了

网友(2021-04-17):
嘿,我手里的5357统统改失败,不管是不是需要加电阻,是不是需要改CFE的,统统只能用官方固件,也就能改成别的型号但还是腾达的固件。
不管怎么改一概无法启动。高通和联发科的都比腾达的好玩。

网友:
它性能不行,当AP用吧。刷235W开智能qos带宽能力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