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艺光消防应急标志灯

楼主(2020-07-30):
通电哔哔叫,估计电池不行了,不会充电,换个电池,或者把蜂鸣器拆掉,就不会哔哔叫了,应该是低电报警

网友A:
做工严重缩水了,主板几乎就没什么肉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严重缩水了,主板几乎就没什么肉肉了

是不会有什么好料,符合消防安规就是了,除了前板,其它都是金属材料,背板铁板,其它铝合金框架,塑料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