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15F104W脉冲控制大电流mos的程序

楼主(2020-07-30):
diy了一个储能点焊机,现在差个控制模块,现在手里只有15f104单片机,求大神帮忙写个程序单片机小白,学了好几天才会LED闪烁 //捂脸笑,求大神帮帮忙吧!谢谢了!
程序要求:P3.0按键控制档位,一共七个档位(没有0档)
                 P3.1-3.3做档位显示,三个LED做421显示档位
                 P3.4 做输入,当输入高电平持续一秒后根据对应的档位  P3.5 输出对应时间的脉冲
                 当P3.5有输出三个LED全灭                 输出脉冲后P3.4要持续一秒以上低电平才可以再次触发脉冲(防止误操作)

1档 输出高电平5毫秒     低电平10毫秒  再高电平5毫秒
2档到7档高电平时间都依次增加10毫秒。
不知道可不可以断电记忆上一次的档位?

网友:
网上有很多现成的例子,无非就是个定时程序,相比起来软件控制大电流你更应该关注的是硬件

楼主:
硬件都做完了,也简单用delay指令实验了,效果很好。只是想做焊接时间的精确控制,

网友:
以前有人发个,你搜一下。

网友:
找人写这么简单的软件, 有沟通所花的时间,都够自学单片机全套,然后自己写出来了。
最简单的Arduino,一晚上绝对够了。

网友:
仅仅是高低电平,使用软件延时也可以,误差应该可以接受的

~~~~~~~~~~

网友:
自己找个51的定时器看看半天就可以了

网友:
定时器中断计时a,,自动点焊原理就是,一根焊笔接的电池正极,两根焊笔接触镍带就相当于开关,检测另外一焊笔电压,就能实现自动触发点焊,当然这是原理,最好加上硬件滤波

网友(2020-10-10):
软件没啥好说的 硬件上IO接图腾柱输出 MOS低压和高压驱动的内阻差异非常大

网友(2021-02-22):
请问,你那个金属探测器做成了吗?毛病出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