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开个电钻的电池,谁帮忙看看怎么样?

楼主(2020-07-30):
更新:
下面有朋友回复说是公版的。我翻了翻论坛没找到一样的。左面是大焊的

网友A:
看做工还行,电池点焊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还行,电池点焊得不错

这个板子不太懂。就是看这个和论坛里发的那些公版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不太懂。就是看这个和论坛里发的那些公版的不一样

这板子就是公版的只是上色不一样的,电池好赖不是品牌的这样看不出来的只能经过测试或实际使用感受

网友C:
电池焊点不像机器点焊的,只能说中规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就是公版的只是上色不一样的,电池好赖不是品牌的这样看不出来的只能经过测试或实际使用感受 ...

我对比了一些论坛里朋友们发的板子,没找到一样的。上面更新了一下跟大焊的对比

网友:
不怎么样,用坏了就拆了电芯换个国产2000--2500的10C电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焊点不像机器点焊的,只能说中规中矩

手工无疑,小厂

网友:
看镍片厚度,就知道一般

网友:
稍微好点的电池都不舍得把品牌遮挡起来。PCB上设计的三个MOS位还空着一个,也是够省的了。

网友:
感觉不懒啊

楼主:
我看着比那些几十块钱电钻配的电池好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