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拆解打理维修一台古董富士通笔记本电脑(FujiTsu FMV-655)

楼主(2020-07-30):
前几年收拾学校机器人社团仓库的时候,翻出来一台古董笔记本,当时据社长说,电脑是之前遥控机器人用的,但年久失修,以及无法开机,准备当破烂扔掉了,后来看我这边对电脑挺感兴趣(图吧垃圾佬),就给了我,但后边事情比较忙,一直没顾上修,看到数码之家好多修理维护老机器的帖子,趁着前段时间在家,准备彻底折腾一波
外观如下(已经装好的样子,之前由于电池故障并被拆了硬盘无法开启)

如下是拆机图,这种老电脑螺丝非常多,里面结构复杂,不过当年的材料限制没有现在那些卡扣,细心一些比较好复原的
PS:当年机器应该是没怎么用,拆开里面很新,基本上见不到灰尘,完全是库存到现在了
先拆开背板螺丝,移除光驱、软驱,硬盘(后来重新找的,10GB容量老硬盘)、拿掉键盘,C面板、前部挡条,拿掉塑料膜下面的内存条(64MB*2,SDRAM)、铁板上安装的声卡(小心的断开喇叭接线)

移除CPU散热器(很惊奇,已经是热管式的了),这个类似台式机有一个连接在底面的背板,务必移除全部螺丝才行

接下来分离主体、屏幕

软驱、光驱、硬盘、电池组、扩展卡座子(这个很精致,不是常见的软排线连接,而是特制的插口硬连接)如下

机器很复杂,集成度比现在低很多,总的看起来就是把一台多媒体PC硬生生拍扁了塞进笔记本里面,声卡、网卡、无线(该机型没有,那个地方用了一片萌萌哒的电木片挡住了)、电源卡都是单独的组件,可以拆下来

机器的主板长这样,带原生挡板,用很多个螺丝安装在C壳下面的钢板上面(PS:真是风水轮流转,这几年台式机主板又开始兴自带挡板、马甲了)
由于设备老化,主板电池早就没电了,换一个新的,解决断电无法保存CMOS的问题(不得不说,当年就上可充电锂离子纽扣电池,鬼子的技术太牛了)

主板上的芯片如下(包含南北桥、显卡、独立的PCIbus桥),CPU是焊在上面的,不得不说当年下血本了,这么小的CPU竟然是两项供电,还是封闭式电感

这些是拆成一堆的硬件,准备重新装回去了

硬件全家福

DUANG~的一下,电脑就装好了(现实中没有魔法,装回去折腾了差不多1个小时,嘤嘤嘤),弄好后安装系统,简单拍了个配置图,感觉当年的电脑放现在来看,都不够性能的零头啊,IT技术发展好快啊

运行CPU-Z看下硬件配置

跑老游戏看下,出乎意料的是游戏完全不卡,不过这个吞吃鱼用触摸板很难玩好,还是当年轨迹球鼠标有感觉^^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阅读,机器过于古老,该进博物馆了,基本上无使用价值(打老游戏、运行老程序除外,但新电脑上开虚拟机已经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切了)

网友:
这个是富士通笔记本。保存的真好。

网友A:
拆解得真彻底,并且完美复原了,超赞的操作!赛扬550MHz的CPU,128M内存,2G硬盘,古老的配置,加上最精简的英文版XP,裸机运行速度杠杠的,可以看电子书,听MP3,装个精简版office,不过都只能进行小文件操作,TXT文档大于3M的打开估计都有点慢

网友B:
这个机器适合安装win98啊,128m跑xp有点吃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得真彻底,并且完美复原了,超赞的操作!赛扬550MHz的CPU,128M内存,2G硬盘,古老的配置,加上最精简 ...

硬盘是10GB的机械硬盘,2GB的我也有,不过是工控机备用的(其实很新,2010年产,SSD类型的)

网友:
把内存升级到512M,硬盘换个小容量的便宜SSD,运行WinXP还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是10GB的机械硬盘,2GB的我也有,不过是工控机备用的(其实很新,2010年产,SSD类型的) ...

哦,对,10G的,我没看仔细,早期硬盘很多都不直接标明容量,我手头也有几块早期的台式机硬盘,不干胶贴纸上没有标明容量

网友:
配置低,XP跑不动,装个WIN98怀旧用

网友C:
你的windows许可证即将过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windows许可证即将过期

那个后面的电脑也是给别人修的,他的主板电路有毛病,总不保存时间,CMOS芯片漏电,电池几天就耗尽了,激活就失效了,最终的办法是更换CMOS存储芯片和南桥(他那个有两个SATA不能用,插上就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适合安装win98啊,128m跑xp有点吃力了。。。

原来的机器背面贴着Windows95的激活码,屏幕旁边写着designed for windows98/2000,看起来很迷

网友D:
这种机子应该很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子应该很耐摔。。。

恰恰相反,这个机器不耐摔,以前的机械硬盘很容易因为摔落而损坏,另外就是软驱和光驱里面如果有盘的话,容易磕坏磁头,屏幕连接处比较一般,当年这个机器不是定义为耐摔型的,耐摔那种是松下的三防本

网友(2020-12-26):
赛扬550MHz的CPU,128M内存。。。可以安装乌班图linux

网友(2021-04-07):
你好那个屏你怎么改显示器了

网友:
你好,想请教一下,上次那个老古董怎么还显示器了

网友:
卧槽,这个型号是当年我用过的一模一样的,我上大学时用的,不过配置不太一样,是奔三800的cpu,哈哈哈哈,当时第一台笔记本,用着可爽了!感谢楼主让我回忆到了过去

网友(2022-04-25):
看了下发帖时间。。

网友(2022-05-27):
有原生9 针串口,给摩托罗拉老对讲机写频是个利器,好机。。

网友:
老货不说实用价值,只有收藏纪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