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一批大功率NMB12V3A暴力风扇

楼主(2020-07-30):
一批大功率NMB12V3A暴力风扇

一个1500mb,两个包邮,咸鱼便宜2元,求速出

补充内容 (2020-8-27 11:11):
已经出完,各位下手慢的就不要下手了。哈哈

网友:
夏日送清凉

网友:
NMB?,这是国外的牌子吧?国产的牌子不敢起这个名

网友A:
咨询一句,只接两根线能否正常运转?买两个放在我的破电动汽车上,只有12V电源,无另外两根线的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一句,只接两根线能否正常运转?买两个放在我的破电动汽车上,只有12V电源,无另外两根线的端子 ...

是的,接黑红两根就可以启动,但最好要限功率,3A功率很猛的,有类似飞机起飞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接黑红两根就可以启动,但最好要限功率,3A功率很猛的,有类似飞机起飞的声音 ...

怎么限制?比如降到2A有办法吗?当然还要随时能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限制?比如降到2A有办法吗?当然还要随时能改回来

具体不详啊,弄个调压板,控制下电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限制?比如降到2A有办法吗?当然还要随时能改回来

如果打算装两个风扇,最好用6A以上的电压电流降压板,大概价格也不贵,10多元包邮吧,弄一个也舒服。
我有个大风扇,12V太猛了,我直接用9V的电源风力就很柔和

楼主:
老铁,一个不包邮啊 。或者其他的也可以拍下,凑个单

网友:
多大的尺寸,没标啊?

网友:
品牌:NMB-MAT
制造商:美蓓亚株式会社 (Minebea-Matsushita Motor Corporation)
型号:3115RL-04W-B96
轴承:双滚珠 (2 Ball Bearing with Special Designed IC Inside)
尺寸: 80*80*38
额定电压:12V
电流:3A
转速:8600rpm±10%
风量:135CFM
线长:20厘米(4线支持PWM自动控速功能)
特征:长工作寿命,平均无故障时间;采用“NMB-MAT Silent IC Series” 特别设计的高速IC装载,大风量适合高温环境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打算装两个风扇,最好用6A以上的电压电流降压板,大概价格也不贵,10多元包邮吧,弄一个也舒服。
我 ...

直接两个串连就行!

网友:
很久以前我就看到过这个品牌的风扇,就记住了nimabi这个牌子,后来知道还是个不错的品牌

网友:
有咸鱼连接没?

楼主:
扫二维码可进入产品,链接,直接拍下即可。

网友:
这个摩托车缸头散热应该不错

网友:
5V 0.5A就可转很快了,12V3A不可想像

网友:
是全新的吗?是的话就撸一些
咸鱼扫不上!是我的手机问题吗

楼主:
已经没了,封贴。

网友(2021-03-26):
其他风扇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