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网线线序突然搞不懂了?

楼主(2020-07-30):
我一般用586B,即: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棕白 棕
但是看了 86盒,为:橙白 橙 绿白 绿 蓝白 蓝 棕白 棕

似乎蓝绿交叉了?

这方面我是死记硬背的。求科普,谢谢!

另外我也搞不清网线1-8的顺序,每根定义是什么?586B的顺序,插线的时候,水晶头铜片应该面向我们。可有的人做法是完全反的,即棕是第一根,橙白最后。相当于水晶头铜片朝下,也好用。

当然,颜色只是方便识别。两边都反着来,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不知道86盒的构造,蓝绿是否有两次交叉?如果没有,那么线序不对。如果有,那么目的是什么?

网友:
都没错啊,看你用什么设备了,一种交叉接法,一种平行接法,看你接什么设备了

网友A:
这玩意你得看同一根网线的两头,两头一样就是平行过来,两边的不一样就是交叉线,平行线用在不同设备上,交叉的用在同类设备上,好像是这个意思,不过现在很多的PHY芯片已经能够自动识别了,网线交叉与否关系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你得看同一根网线的两头,两头一样就是平行过来,两边的不一样就是交叉线,平行线用在不同设备上,交 ...

对啊。这个我理解的。而且现在都是自动识别交叉和直通。交叉很久不用了。原先两台pc直接连用过。

可是86盒上,也写明586B的,蓝绿对调,是什么意思?我理解86盒就类似那种延长接头,应该一一对应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这个我理解的。而且现在都是自动识别交叉(又叫直通)和平行。交叉很久不用了。原先两台pc直接连用 ...

有可能是因为延长对接的原因,而且打印的字和头都是朝向你的,所以是标记反着的,猜的是

网友B:
那个86盒上一般印着两种接线方法,不过在这里给楼主纠一下错,应该是568A,568B

网友:
86盒我一般是按照568B接的,86盒网线排序标志非568B那不要管它,就按照568B接线排序接上吧,除非你网线头接的是568A

网友:
按568B就好,但是感觉你两头接成一样也能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网络速度,没测试过

网友:
按568B接线,以前用过,线短的话没有影响

网友:
蓝绿交叉是防止干扰!一般2头都蓝绿交叉就行了!568B

网友C:
86盒那个是压接的线序,实际网口可能不一样,拿万用表测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86盒上一般印着两种接线方法,不过在这里给楼主纠一下错,应该是568A,568B ...

对的。2种,我是按照568B的(谢谢纠正586);可是568B蓝白和绿白交叉一下就成,蓝绿没交叉(看怎么记忆,有的按橙绿蓝棕,那么就是蓝绿交叉,蓝白绿白不动)。

那么86盒上也应该这样才对吧?否则外边再接568B的网线,到PC或者其他设备,线序就不对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2种,我是按照568B的(谢谢纠正586);可是568B蓝白和绿白交叉一下就成,蓝绿没交叉(看怎么记忆, ...

那也许盒里面有交叉呢,发上来图片看一下嘛

网友:
好了解释一下
568b的顺序 你你拿着水晶头弹簧片朝上从左到右的顺序  白橙  橙   白绿 兰    白蓝 绿  白棕   棕;百兆接口 就1 3 2  6 这4根交叉收发数据的 也就是橙色对和绿色对是有数据收发的,剩余4根不用影响传输数据,千兆的时候8根要全部都通才行。
两边都是568b的叫直通线  或者两边都是568a 都可以;一边568b 一遍568A的叫交叉线  以前连交换机 或者俩电脑网卡直接连用;现在网卡都支持自动翻转了所有都是直通线都可以了。
最后说一下其实不按照568b的线序 也可以用 只要两边排列一样,网线毕竟是物理的传输介质上面没有协议的 分线序是为了 双绞线的规范;接线盒里或者模块里的网线线序基本也不重要你只要两边都按一种线序就可以了 因为模块口里他是前4根后四根 实在不行万用表打一下就行了

网友:
标准接线是信号走1,2,3,6,电话走4,5,还有7,8用于电话设备的直流电源,所以原来一般网线只用到1236四芯,就可以百兆速度连通了。
由于实际使用中电话很少接,所以百兆时代8芯网线只用到4芯,另外有4芯是当备用的。所以有省钱的网线只有4芯的。
现在进入千兆时代,8芯全用上了,但顺序一般还按568B接线,1/2,3/6,4/5,7/8,这样12发送数据,36接收数据,45也发送数据,78接收数据,12用一对双绞线,36用一对双绞线,可以减少干扰,提高数据传送速度。45,78同理。

网友:
现在很多口子都是自适应了,所以一对一接线就行了,你说的有些金属片向上向下什么的,正是因为是接的一对一接线方式,所以不影响使用,但理论上高速传输会有影响。因为正规网线中4对线的绞合度是不一样的,主要是为了防干扰。

网友:
11楼正解。接线盒上的线序和水晶头线序不一样很正常,因为接线盒或者面板内部还有走线,厂家不同,内部走线也不一样。按照上面标注的随意一种颜色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86盒那个是压接的线序,实际网口可能不一样,拿万用表测测就知道了

正解,标的不是出线,纠结什么?

网友(2021-01-21):
里面有印刷电路板做校正链接,出线端和B水晶头是一样的

网友:
86版只要正规合格品,你直接照上面接就行了,可能内部电路板走线交叉吧。要解决这个疑问用万用表测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