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家用强电箱总线有必要装EMI滤波器吗

楼主(2020-07-30):
请问家用强电箱总线有必要装EMI滤波器么 会有效果吗  还是装在设备前段用比较好

网友:
家里没必要装的吧

网友A:
没有必要安装的,钱哆哆的话,自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安装的,钱哆哆的话,自便

哈哈 此话怎讲

网友:
没必要吧,看谁家大线进来也没这设备。当然就是有钱就是豪横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家用用不到,大线进电箱五年了没见哈干扰问题,电压稳定。你有钱装也行,没钱不装也行

网友:
可以装个,防防雷击滤点电磁干扰什么的不是不可以。另外家里网络如果用电力猫的话电磁干扰什么的就更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