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分享个投影,求推荐4平方国标线

楼主(2020-07-30):
如题,准备重新搞下电线,之前用的2.5的线,同时带洗澡机和电磁炉4kw+,线有点发热,准备换4平方的,看了下之前的店铺4.7一米,不知道便宜贵,随便看了个便宜点的结果发现是铜包铝,水太深了。有推荐的国标实惠的电线么,或者4.7这个价格还可以?

拆个投影,30闲鱼掏的,没有wifi同屏,hdmi+vga+usb+tf,800*480,好像有模拟,忘了。没有遥控器,试了下通用遥控器个别键有反应,红外应该是NEC的,有时间搞搞,整机效果还凑合,使用时间不长,开灯下有幕布或者白墙效果凑合能看
开局一张图,后边全靠编,偷懒,拆开清个灰,实际也没灰,光路啥的也懒得拍照了,就是个led+热管散热器,菲镜,隔热片,屏幕,透镜

mst3m182vgc主控
  MST6M182VG-LF-Z1是一个高度集成化的IC,集成CPU、SCALER、TV DECODER,还包含了模拟TV demod和中放、音效处理DSP、多媒体编解码等众多强大的功能,支持1路HDMI1.3和2路USB2.0。其CPU为32-bit MIPS架构,支持ISP(在系统可编程)功能,同时支持USB升级功能。USB接口支持U盘、移动硬盘等多种USB存储设备,通过内置强大的多媒体编******,能够播放USB存储设备上的多种视频、音频、图片、文本内容。音频信号输入主IC后,经过解调、ADC、解码、DSP音效处理、音量调节后通过模拟接口输出给功放,最后输出左右声道音频到左右喇叭。视频播放支持720P MPEG2, RV8/9/10,RA8-LBR 和HE-AAC解码,H.264达到1080P格式。音频播放支持MPGE/1、MPGE/2、MP3、WMA、AAC-LC多种数字音频格式。图片支持JPEG、BMP、PNG。文本支持TXT。另外,硬盘支持格式FAT32和NTFS。

VA2208TSG28功放
AU6438BS 安国的读卡器

实际效果图,树莓派

也没啥玩的,啥时候想起来就拿出来看个电影,在考虑要不要搞个电视盒子搭配一下

网友A:
那么低分辨率还不如买液晶屏玩玩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用哪种线,单芯硬铜吗?上次经销商拿的上上线缆还不错,可以看下哈

网友B:
珠江电缆的线不错,足码纯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低分辨率还不如买液晶屏玩玩了

看视频倒是也没有那么不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珠江电缆的线不错,足码纯铜。

搜了下是那个广州珠江电线电缆工厂店么,看了下4平方的五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下是那个广州珠江电线电缆工厂店么,看了下4平方的五块多

是的,特价版也有,可用红包和特币,还包邮就不那么贵了,当然,买得多还是一样的贵,毕竟铜价摆着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珠江电缆的线不错,足码纯铜。

珠江电缆太多牌子了,广东珠江,广州珠江,佛山珠江,白云 珠江,南方珠江,龙蛇混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珠江电缆太多牌子了,广东珠江,广州珠江,佛山珠江,白云 珠江,南方珠江,龙蛇混集啊, ...

只要是国标的就行,厂标或非标的就不能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国标的就行,厂标或非标的就不能要了。

是的,但是深水宝上国标是张嘴就来,铜包铝都敢出来掺和,所以看看有没有亲身试水的坛友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深水宝上国标是张嘴就来,铜包铝都敢出来掺和,所以看看有没有亲身试水的坛友推荐下 ...

到手量过就知道了,是铜是铝一眼就能看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手量过就知道了,是铜是铝一眼就能看出来吧

这玩意收货退货的扯皮怪费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深水宝上国标是张嘴就来,铜包铝都敢出来掺和,所以看看有没有亲身试水的坛友推荐下 ...

你问问到底是行标还是国标,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收货退货的扯皮怪费劲的

这种硬通货除非背离市场价,否则没哪个卖家会买假货的。

网友D:
五金店,指明要国标的就行了,什么货什么价格。上次买的金环宇4平方国标BVR线,100米一卷的21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金店,指明要国标的就行了,什么货什么价格。上次买的金环宇4平方国标BVR线,100米一卷的210块钱 ...

刚看了下官方旗舰店单芯4平方的一百米300,这也差的太多了吧

网友E:
这电线还是要看地域(和烟类似)吧,比如在湖北,都认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公司的 “飞鹤” 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线还是要看地域(和烟类似)吧,比如在湖北,都认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公司的 “飞鹤” 牌 ...

说道看地域想起来青岛啤酒,只认一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官方旗舰店单芯4平方的一百米300,这也差的太多了吧

我个人的体会,某宝的电线价格,比实体店好像的确没有什么优势,主要是担心假货。实体店,你和老板说要什么货,他会把对应的报价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的体会,某宝的电线价格,比实体店好像的确没有什么优势,主要是担心假货。实体店,你和老板说要什 ...

好嘞,周末去五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