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辛巴达580A480W电源

楼主(2020-07-30):
维修辛巴达580A480W电源:
在电脑城15元买来的废品。老板始终不同意以10元成交,我刚在那里补差价置换了CPU,i52300换E3-1240V2。

本来是计划买来用于拆件的,还是得上一下220V吧。
接电,紫线SB无5V、绿线PS/ON也无5V,【静若处子】

临时抱佛脚,再次【速成】ATX方面的【知识】......

一个3000KΩ的电阻断路(这就是所谓的启动电阻么?),外观无恙.....用3个电阻串联代换,顺便给整流桥加装了散热片,散热胶+扎带。

网友A:
不顺便把二级emi补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顺便把二级emi补齐了?

这又该如何操作呢?先去看一下ATX2.3规范......
谢谢指点。

网友B:
一个电阻就搞定了?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网友C:
这小电阻功率不够吧,一般启动电阻个头比较大一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阻就搞定了?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老朽不才,耗时.....20小时,总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电阻功率不够吧,一般启动电阻个头比较大一瓦以上

原来的【体积】就不大,就是普通的电阻吧。

网友D:
没有主动PFC上不了480W目测32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主动PFC上不了480W目测320W左右。

只能凑活用吧,谢谢回复,

网友(2020-08-29):
看照片这个似乎属于做工尚可的杂牌电源

网友E:
坏的还卖15老板够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坏的还卖15老板够黑的

JS就是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