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茶室的自组空调

楼主(2020-07-30):
路过一个小茶室,突然发现不锈钢护栏中的空调不像是常见的商品外机。

一个空调的常规外机空间里,装了2套空调的部件。2套高低压管和电缆捆在一起进入室内

用的是维修冰柜的带风扇冷凝器,外露铜管表面都刷了油漆保护。每套空调的部件都固定在一块大铁底板上,猜测用从哪个工业设备移来用于此处的。

三菱的压缩机,型号RH165VHAC,空调制冷剂是R22

蓝色干燥过滤器罐体

看来这店家,空调钱省下很多。就是不知费不费电,商业用电比民用电贵多了

网友:
这种是给水降温的把,很多海鲜酒店都有这个,给水降温,打氧,不然水产品很快挂掉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真正空调了

网友:
一般用于冷库

网友:
蒸发器这么小,效率会很高吗?

网友A:
这压缩机一圈焊接的痕迹,是做过开颅手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压缩机一圈焊接的痕迹,是做过开颅手术吧

看着像开壳修过的

网友:
这不是空调,应该是冰柜的外机

网友:
茶叶用的小冷库吧

网友:
搞不好是批发冷饮的

网友:
自己组装的?高手

网友:
这个应该是茶叶店的小冷库用的

网友:
为啥铜管和冷凝器结很多铜绿?

网友:
这压缩机开过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像开壳修过的

冷却器,蒸发器加大,然后节流区配,多加冷媒,应该能增加效能,但成本高,变频不就是低速时这原理?

网友:
這確實就是兩台冰箱外機
後面那個原來是裝飾板畫, 還以為有那麼大的蒸發器呢

网友(2020-09-01):
风幕柜外机,压机的电容去哪了

网友:
不会锈穿吗?刷个环氧底漆也好呀